万用表的电流档能直接测电源的电流吗?

楼主(2021-11-30):
今天看到一视频用led屏的电源改装可调电源,在调整电流数值时,直接把表针跨在输出正负极上,用20A档。回家想测一下电动车充电器的电流,表笔插在20A档空,表笔一接触,几个个火花,吓的我不轻,好歹机器、人都没事,后来又仔细观看了视频,我估计是没把旋钮档位转到20A档,但不敢再实验,请谈友们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测就相当于短路了,要把万用表串联在回路中。

网友A:
这些视频你也信?

网友B:
维修电源、那个自己改的维修电源调输出电流大小时,人家接的是对的

一般输出电压调5V时, 短路输出才能调电流大小。

而普通电源是不能这样接的,必须串入输出负载回路中

网友C:
视频在哪儿我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视频你也信?

请自己看看,不是骗人的吧
https://www.ixigua.com/696804226 ... 0bea81b7ad35577503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修电源、那个自己改的维修电源调输出电流大小时,人家接的是对的

一般输出电压调5V时, 短路输出才能调 ...

请自己看看,不是骗人的吧
https://www.ixigua.com/696804226 ... 0bea81b7ad35577503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在哪儿我瞅瞅。。。

请自己看看,不是骗人的吧
https://www.ixigua.com/696804226 ... 0bea81b7ad35577503e

网友D:
那是用来调恒流值的吧,你这是直接短路,完全不是一个用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是用来调恒流值的吧,你这是直接短路,完全不是一个用法

数码家最近上了很多学徒,

网友:
LED的供电源是恒流源,可以这样测试。电动车充电器不是恒流源,这样接不就是短路吗?如果比较好的充电器,保护电路完备,可以马上进入保护状态,可以没大事。如果差点的充电器,这样短路接,不是烧充电器就是烧万用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自己看看,不是骗人的吧
https://www.ixigua.com/696804226 ... 0bea81b7ad35577503e

这就属于按图索骥了,人家那个是维修电源,而且人家都得要先跳到1-2v来减少输出电容上的能量防止火花,你这个充电器可经不起这样子弄,运气好也就是打嗝+火花,运气不好直接boom.

网友:
测过18650电池的短路电流,普通的能达到10A,动力的没敢试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一般有限流3A左右,具体看充电器参数,但是人不是恒流电源,直接跨接电流表就相当于短路,触发保护了,保护做的好一点的,冒个火花
保护差一点的能boom

网友:
直接用万用表电流档测可调电源输出端,相当于短路了,测量前必须要调低电压和调小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码家最近上了很多学徒,

自从都改成版猪头像后,来了一帮小白

网友:
人家是恒流源才可以这么测,你的不是

网友:
恒流电源也要调到最低电压,否则电源输出级滤波电容里面的几十伏电压被短路肯定要火花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视频你也信?

人家测得那个是电流源,当然可以把电流表跨接在输出端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自己看看,不是骗人的吧
https://www.ixigua.com/6968042261477065248?logTag=00bea81b7ad35577503e ...

电流源或有恒流输出的在输出电流不超过量程情况下可以直接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