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要紧固拆卸M30螺栓至少要多大牛米的电扳手?

楼主(2021-11-30):
DCF894这个447NM的可以对付M30螺栓吗

网友:
螺栓拧紧力矩表

网友:
不行,M30预紧力都上千NM了

网友A:
小型 中型的风炮都未必一定可以拆卸 你那玩具级别的得伟就更不能拆卸了

网友:
至少也得米沃奇286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型 中型的风炮都未必一定可以拆卸 你那玩具级别的得伟就更不能拆卸了

如果是普通设备紧固呢,不是打卡大巴轮胎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普通设备紧固呢,不是打卡大巴轮胎的那种

要用那么大个的螺丝也不是普通设备了,上风炮吧!

网友:
不行,完全对付不了,如果是高强螺栓的话就上米沃奇2867吧。

网友:
我曾经用30多撸的富格扳手拆水泵上的30螺丝居然能打下来就是打的时间稍微长点

网友:
不是液压拉伸的吗?

网友:
不行,我有894,想换899但是体积有点大,买大有那款大扭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