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ATP工业级380GB工控盘SSD

楼主(2021-11-30):
ATP工业级380G原盘。
矽力杰电源管理IC。
升压电路 16V 纯进口KEMET钽电容阵列 掉电保护。
不仅具备钽电容阵列掉电保护,还具备钽电容滤波(竖贴的)。
纯进口线艺宽温抗电磁干扰全屏蔽电感。

全铺铜PCB!eMLC颗粒,寿命约普通MLC颗粒的三倍多。
一般的民用盘消费级产品不可能达到这么高规格的标准的,因为成本根本压不住。

慧荣SM2246EN主控 超强掉电保护,钽电容阵列掉电保护。
矽力杰电源管理IC 做工相当精湛,用料远超宜鼎innodisk的板子。

纯进口KEMET钽电容阵列

高端SSD,工控盘或者服务器SSD,必须带有【掉电保护】功能!!!!
因为高速缓存是易失性存储,断电后存储就会消失,所以带有掉电保护可以在强制关机或异常断电情况下,钽电容会进行工作将缓存中的数据存入NAND颗粒中,以保证数据完整性和固件FTL表的完整性!
有些人不懂,就只信什么颗粒eSLC,SLC,eMLC,MLC,eTLC!这都是受人吹嘘导致的误解!一款大容量产品原厂正片MLC这只是最最基础的配备!!这点要牢记!关于
【掉电保护】的重要性,有些人竟然不当回事,事实上掉电保护功能在SSD中所占的位置与颗粒不相上下!这点可以自行搜索掉电保护相关知识。

高端SSD存储设备三要素:
1、颗粒品质(正片、全新、宽温度适应耐热耐寒、长寿命)
2、
【掉电保护】及PCB板材的电气性能
3、固件、
宽温主控(耐热耐寒)

网友:
这是拿来卖的吗

楼主:
自己用。一年多前便宜淘了几片。

网友:
有人发过 服务器工控级的拆机,,用料比这好得多得多吧

网友:
前段时间刚吧我的希捷100g扔了,整机800 。三星Emlc,384缓存 。20颗那什么电容 掉电保护 。。

网友:
板子不错 不过没有吹的那么神  工控的东西 也就电气性能稳定性好

网友:
建兴的风格=

网友:
企业级的确实是好,但是咱们民用的时候,很多高级功能根本用不上的。
我之前买了希捷的ST200FM0012企业级固态硬盘,脉冲星二代,那做工绝对没得说,但是某一天就突然无法识别了,挂掉了!
而我N年前买的英特尔G2 80G盘却还在好好的跑着系统……
从这以后,我就不怎么迷信企业级的固态盘了。上周下单买一个S3520的固态硬盘,后来想了想,还是给取消订单了

网友(2024-08-01):
这个一直没买到

网友A:
容量太小了。最少一t起步还有的玩儿。

网友(2024-11-02):
引用 网友A:
容量太小了。最少一t起步还有的玩儿。

三年前的帖子,你还1t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