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13高频烙铁换头

楼主(2021-11-30):
如题,想换个3C的头上去,拆开后头拿不下来,不敢暴力,头子和感温杆太紧,拿不下来。。蛋痛。。。。有赏求助方法。。。。。。

网友:
加热,断电,趁它不注意时薅出来,做好防护注意别烫着。

楼主:
双十一红包撸的。。。。

网友A:
用热风枪最高温快速加热头子一小会儿,然后迅速拔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最高温快速加热头子一小会儿,然后迅速拔出来。

为什么要风枪? 让它自己加热自己不好吗?

网友B:
这个头子正常中可以拿下来的,现在拿不下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原来装的头子里面的孔小了,二是里面可能生锈了什么的,有东西卡住了。
头子装上去的时候应该不会是暴力装上去的,也就是说孔小了的可能不是太大,可能的原因是原来的孔的间隙比较小,然后什么地方生锈了就卡住了,这样拆下来的办法可以是针对生锈的办法,前面大家说的对头子加热的办法是一个常用的办法,因为感温热电偶后面是用弹簧安装的,可能 拆的时候不怎么好用力,因此要把手柄拆开,让后面的热电偶能用手抓住,然后前面的头子放在前面感应圈里加热,等到了温度后赶快用隔热手套抓住头子和热电偶,转动着拔出来,如果转动不了,可以在头子的孔里喷一点那个WD40,过一会再加热一下,应该就可以拆下来了。

网友:
放冰箱里冻着,拿出快速把头头放开水里,然后头子自己就掉下来了

网友:
拿个小螺丝刀,轻轻地左敲敲,右敲敲,耐心一点,多敲几下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头子正常中可以拿下来的,现在拿不下来,两个问题,一个是原来装的头子里面的孔小了,二是里面可能生锈 ...

崭新的。。。。没锈,硬拉出不来,放了几天,想不过意。。。又拆开来鼓捣一下,无意中旋转了一下,嗯轻轻松松就下来了。。。。。我去。。。。真够折腾人的。。。。悬赏的分大家分不做了!!加热法没试,因为就买了个手柄,前面的高频电路已经构思好了,只等器件回来实验了,起码得上300K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崭新的。。。。没锈,硬拉出不来,放了几天,想不过意。。。又拆开来鼓捣一下,无意中旋转了一下,嗯轻轻 ...

转动着拉或者拨东西,这个是有物理学上的道理的。一般的情况下,物体之间接触后,就会产生一个摩擦力,而对于这个摩擦力,在物理上是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干摩擦,一个是湿摩擦,这两个有很大不同的,干摩擦分为静摩擦和动摩擦两个,当在干摩擦的情况下,受力小于最大静摩擦时,两个物体不会产生相对运动,当大于最大静摩擦力后,物体之间发生滑动,产生的摩擦力为动摩擦,很多时候这个动摩擦是小于最大静摩擦一点点的,对于干摩擦,必须要力大于一定的域值物体才会滑动,小于这个域值是不会滑动的。
湿摩擦则不然,湿摩擦的静摩擦是为0的,湿摩擦的特点就是摩擦力是与运动速度的N次方成正比的,因此速度为0,摩擦力也就为0,因此理论上你只要用一根小指头就可以推动一条万吨巨轮的,但你要推动一列火车必须是力量大到一定的程度才行。
干摩擦在滑动时,与滑动方向垂直的方向如果受力的话,有个特点为摩擦力与垂直方向滑动的速度也是正相关的,就是说具有湿摩擦的特点。
这就是我们拨钉子时,要转动着向外拔一样的道理。
你说我说的要转动着拔是不是关键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着拉或者拨东西,这个是有物理学上的道理的。一般的情况下,物体之间接触后,就会产生一个摩擦力,而 ...

字数补丁。。。。。

网友:
热涨冷縮办法。加热后用钳子夹住焊头小心漩转拉出。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动着拉或者拨东西,这个是有物理学上的道理的。一般的情况下,物体之间接触后,就会产生一个摩擦力,而 ...

转动能拔出钉子是因为力被放大了。。。。fl=FL,钉子的l就是钉子半径,人手的L是钉子中心到手用力中心,这俩是几十倍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