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一样的温度控制器

楼主(2021-11-30):
暖气公司送的温度计,可编程,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室内温度是通过暖气阀门调节,这个需要连接什么?

楼主:
有高手讲解一下用法吗

网友:
这个适合暖气很足的地方。很多家庭开足了也不暖和,这个就没意义了吧

网友:
应该是和专门的阀门无线配对,通常这个背面或者阀门上有配对图,对着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