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开机黑屏但硬盘灯亮键盘灯也能切换大小写。内存黑屏无限重启

楼主(2021-11-30):
分别是两个状况。

需要辅助供电的hd7750显卡,放了两个月没用,再拿出来就这样了。之前一直用的完全正常,不挖矿,甚至根本就没玩过大型游戏。
开机后两组两声长鸣(滴——滴,滴——滴),显示器一直黑屏,但硬盘灯在闪,键盘灯也能切换大小写,感觉是进了系统,只是显示部分有问题。如果不插辅助供电线,症状一样。换另一个显卡是正常的。
内存本来两根一起插是正常的,用不到那么大内存就拆下来了,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插上就出问题了。
不开机,无限重启,无报警,就跟调频率时序开不了机的现象一模一样。
bios已经恢复自动时序、电压,金手指已经用酒精擦过,换了插槽,CPU换过(因为有人说可能是CPU的内存控制器坏了),都不行。

网友A:
排除法,最好配上诊断卡或者小喇叭也凑合。
最小系统开机,然后一样一样往上加。
上次我的台机无限跑码
一顿操作下来,发现是创新的PCI转PCIE声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法,最好配上诊断卡或者小喇叭也凑合。
最小系统开机,然后一样一样往上加。
上次我的台机无限跑码

开头就说了分别是两个状况

网友B:
主板里面的显示选项是用的哪个?大部分的主板只能用一种显卡:要么是集成的显卡,要么是独立的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里面的显示选项是用的哪个?大部分的主板只能用一种显卡:要么是集成的显卡,要么是独立的显卡。 ...

只有一个显卡,CPU无核显

网友C:
冬天身体静电,楼主在插内存和显卡前,释放静电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冬天身体静电,楼主在插内存和显卡前,释放静电没?

半年前就出问题了,而且我知道秋冬静电特别大,已经注意这个了。
主要是想知道怎么都莫名其妙坏了。

楼主:
救命啊,郁闷啊

网友D:
换到别给机子上看看,确定是显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到别给机子上看看,确定是显卡问题

换了两个显卡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两个显卡都正常

换到别的机子上看有问题没,还可以换接口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