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TX电源改造成神器!

楼主(2021-11-30):
旧主机的拆下的电源,网上有卖输出转接板子的,看着太复杂。我就没事改造一下,减掉所有多余的线,加装一个开关和一个6位的接线端子,一个3.3V,两个5.0V,两个12V, 共用一个地线,满足大部分日常所需,本来打算加装USB接口供电的,太忙了,以后有空再捯饬,这里不得不佩服航嘉的静音效果,堪称完美!上图。

网友:
虽然不是可调电压的但能满足平时用了!

网友:
废物利用确实好。。。

楼主:
我正在研究如果能升到18V,也可以给笔记本充电了。

网友:
以前也弄了一个,用于路由器、光猫、外置硬盘盒供电等。这东西的待机耗电比较大,如果丢在角落里长时间运行,吃灰比较重,后来放弃了

网友:
有十块一个24P转接板,不改可调的话用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改感觉拆腾的不过瘾啊!

楼主:
是的,加个升压模块变成可调到18V和USB输出就过瘾了,有时间一定过过瘾。

楼主:
转接板也方便就是不太美观,盒子外的线太多了。

网友:
废物利用,要求不能太高,我觉得还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