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器纹波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1):
手里有联想YOGA 65W,联想口红PA 65W以及笔记本原装等好几个充电头,上次入手了个测试仪,在Thinkpad X1充电时检测了下,纹波有的甚至达到1V了,按理说原装充电器应该会好点,结果一个样子,都超过200mV很多,实际用联想YOGA 65W,联想口红PA 65W在充手机时候纹波控制还是可以的,
为啥用在笔记本上纹波表现那么糟糕呢
YOGA 65W

口红PA 65W

原装

网友A:
按理说原装充电器应该会好点,结果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原装充电器应该会好点,结果一个样子

是的呢,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玩具示波器不要太当真,笔记本内部电路。。

网友:
笔记本充电只要外部输入功率够就行,里边还有充电管理,我猜的

网友:
好奇怪,开关电源不就是这种特性么?

网友:
不要用这个去检测就好了。。。。

网友:
测得不准吧?

网友B:
玩具示波器不要太当真,笔记本内部电路。。

其实吧,,纹波是分动态与静态的,,静态是纹波就会小很多,,但是笔记本是开关充电的,,会有一些谐波与回波干扰,并不完全是充电器是问题,
你充满了之后再测量,会发现小了很多,,其次,你的玩具表压根就不准,,、
所谓的低纹波基本上都是基于阻性负载测试而来的,,而实际中,可能是应用在感性负载上,,纹波情况会不是很理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玩具示波器不要太当真,笔记本内部电路。。

其实吧,,纹波是分动态与静态的,,静态是纹波就会小很多,, ...

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用闲置笔记本电源加在12V汽车灯上面,结果发现灯光一闪一闪,并不是持续发光。12V近光灯应该就55W,我是电原大约是19V4A的90W老款联想笔记本(T60)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示波器不要太当真,笔记本内部电路。。

其实吧,,纹波是分动态与静态的,,静态是纹波就会小很多,, ...

这个就是在满电状态下测的,确实玩具表不准的,但是大致趋势应该对的吧,用来充手机时候纹波就好很多

网友D:
测量前提
1,你这个表要用电池或者好点的移动电源供电、
2,这个表内部要带有一个50V陶瓷104,0.1的去耦电容。
3.笔记本不能接外设,显示器等影响测试的玩意。
4,带有接地线的电源纹波能好一点,测试的时候一般是单独接地线,更稳定,不能公用不稳定的。

其次就是纹波到了这个电压等级建议按照供电电压百分比计算,20V下1V就是5%纹波深度。和5V下250mV深度是差不多的。

网友:
用接地弹簧接地 ,不要用鳄鱼夹带长线接地,你再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用闲置笔记本电源加在12V汽车灯上面,结果发现灯光一闪一闪,并不是持续发光。 ...

过流触发保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在满电状态下测的,确实玩具表不准的,但是大致趋势应该对的吧,用来充手机时候纹波就好很 ...

那你得具体分析啊,,一般的纹波理想值是在电压的5%以内,理论上越低越好,,

网友:
很多人都说明纬的电源好,但是我用专业的示波器测过,波纹也不小,比山寨的要高得多,正品明纬的120mv,山寨的反而20mv: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前提
1,你这个表要用电池或者好点的移动电源供电、
2,这个表内部要带有一个50V陶瓷104,0.1的去耦电 ...

受教受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用闲置笔记本电源加在12V汽车灯上面,结果发现灯光一闪一闪,并不是持续发光。 ...

过功率了,19v供电下灯跑到130w!(假设电阻不变)这样子搞,电源直接保护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功率了,19v供电下灯跑到130w!(假设电阻不变)这样子搞,电源直接保护了!

可灯应该是55W,19V也就3A电流啊,那个thinkpad电源至少4A最大应该不是问题啊?怎么就保持了?

而且我前段时间拆了个机箱电源,结果12V下,灯光居然没点亮。。。那个ATX电源怎么也能185W吧,怎么连个汽车前灯都点不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