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不知道什么用的电路板

楼主(2021-11-30):
哪位大神说说这是什么上用的,走路捡的,我把外壳扨了,电路板捡回来了,谢谢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个变压用的电源板

网友A:
带PFC的电源板?, 用途不详
12V给继电器控制220V电通断
5V给单片机控制电路

网友:
好像是个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PFC的电源板?, 用途不详
12V给继电器控制220V电通断
5V给单片机控制电路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