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如何安装和使用1394采集卡

楼主(2021-11-30):
我淘了一个1394采集卡,准备把磁带DV里的视频拷贝到电脑里,台式机PCI插入1394卡,安装驱动,下一步该咋办?是不是还要安装一个应用程序才能使用?到哪里去找应用程序呢,还是直接就可以连线拷贝了呢?

网友:
不知道
等大神答复吧。
就没见过1394的高端设备
虽然以前的声卡上有一个貌似是这种接口

网友A:
1394卡,你先安装上驱动,
再找“绘声会影”软件,
就能下了。

网友:
1394卡只是个接口,如果是从DV机导入视频,可以用绘声绘影这一类视频编辑软件进行采集。

网友:
当初这个接口感觉非常地高端

网友:
随机带的软件也可以倒入的

网友:
想当年就是用的1394火线接口导入DV视频,应该是会声会影软件的,快20年了,年青人都不知道当年有火线接口,速度在当年可是最牛的!

网友:
1394其实就是另类的USB口,只是速度比USB1.1和2.0块的多,没有USB3.1协议的当年1394就是超高速,不需要额外软件就可以直接像U盘一样读取内容,支持1394的DV机其实磁带上录制的也是数字视频,就像一个磁带机。

网友:
找应用程序,我用vegas导入

网友B:
如果通过1394接口从其他设备导入录像到电脑,除驱动程序外还得有对应的编辑软件,会声、派米尔等等,有些1394卡的驱动里集成了简单的视频应用软件。
话说现在应该很少使用1394设备了吧?一块品尼高的1394视频卡吃灰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94卡,你先安装上驱动,
再找“绘声会影”软件,
就能下了。

我试过了,用会声会影就可以使用了,它里面有从DC捕捉视频的功能,只是我找来的两台DV,一台是功能紊乱,只能对付放像不能被会声会影识别,用不了,另一台丢了压带轮上面的套箍,不能放像,但空仓时可以被会声会影识别,接下来我试试能不能把这两个机器凑起来修好一个再试,谢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通过1394接口从其他设备导入录像到电脑,除驱动程序外还得有对应的编辑软件,会声、派米尔等等,有些13 ...

2009年的时候借我姐家的DC机给家人录过三盘视频,当时就买好了1394卡和数据线,因为不会弄,就搁置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最近想把视频拷贝出来,又试了一遍1394卡,还是不会,就只好借着拷贝VHS带和H8带的时候,用天敏采集棒拷贝了出来,但总觉得数字信号转来转去的会影响清晰度,就贼心不死还想弄明白这1394卡到底是怎么用的,等我弄一个好使的DV机来再试试,手里的DV机一个能放像但功能紊乱不被会声会影识别,另一个丢了压带轮的套箍不能放像但空仓时能被会声会影识别,真是难为死我这个老菜鸟了,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看到1394我咋一下以为回到了20年前,DV画质现在看起来感人呐

网友(2022-03-17):
我15年买的四代酷睿平台笔记本还有这个接口

网友:
要在dv上播放,然后才能采集的,各种视频采集软件都可

网友:
以前像样点的笔记本都带1394口的,一盘DV采集下来15G左右,满满的回忆

网友:
装个pr,老版的就行~~就可以直接采集了,可以在电脑端控制摄像机播放,快进,倒带...1394等于一个数据和控制的综合接口
话说,,..大概10年前还在用

网友:
HDV画质可以,普通手持dv就算了,比vhs没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