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的机械硬盘都这么便宜了么?3TB的只要200

楼主(2021-11-30):
前几天发现固态价格好像很低,还有许多国产好车,然后我又看了下某宝

之前260买的号称全新库存的3t机械盘也已经200了
然后看了另一家 同型号4t,272块,遂下单买了一个,等到了试试,难道是经济形势不好,很多老板在准备撤退么,看看过几天200能不能买个8t的,二手不怕,能用就行

到货: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031-1-1.html

网友:
我也留意一段时间了,3T前段时间是270多,一直在降。大家都知道是翻新盘,只是说商用企业盘,无故障时间比家用桌面硬盘长。大家都博一下吧。

网上买家煲贬不一。

重要的数据都不敢存是肯定的,我也想买一块存音乐和电影,和小姐姐的作品。

网友:
都是翻新的,翻车几率很大

网友:
都是老款了吧,现在都出更大容量了,小容量的肯定会便宜点啊

网友:
还在降。。。。

我买了3T、4T的各一块,两百的三百

后来要花800买了个氦气盘的8T,现在这种盘只要755了

网友:
不是吧,我前几天在京东上花了360买了个2T的,看来是买贵了!

网友A:
8T的这个盘肯定是下来的矿盘,读写几百上千万个T了,但经过20多小时的扫描,真没有发现坏道,健康度良好

网友:
据说是服务器退下来的

网友:
前几天买的1T的希捷酷鱼还要265啊,京东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T的这个盘肯定是下来的矿盘,读写几百上千万个T了,但经过20多小时的扫描,真没有发现坏道,健康度良好 ...

如果电源过关,一直开着做矿盘,虽然读写量大,但是实际家用或者做备份盘,问题应该不大的。

网友:
肯定是翻新盘,这种还不如买二手的好,至少知道实际状况。

网友B:
叠瓦盘吧!,否则不会这么便宜!

网友:
我也看了好久,基本上全是翻新盘当新盘卖,有的日立硬盘贴着希捷的标签。不放心,买了二手4
t旧盘

网友:
这个不是sas硬盘吧,等lz开贴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叠瓦盘吧!,否则不会这么便宜!

看楼主图上这个盘肯定不是叠瓦盘,因为是64M缓存的,叠瓦的都是一般都是128起步的

网友:
大概率翻新,做监控盘不错

网友:
我也刷到这款硬盘了,还在观望

网友:
准备再买一个8T的做高清播放器的电影盘,我买的忆维特的插入式硬盘播放器,一般的3.5寸硬盘放入连续播放电影三个多小时后,拿出来的硬盘有点烫手

昨天用这个8T的氦气盘放了两个小时电影还是温温的,当然现在室温也只有16度左右,但这种氦气盘做电影盘估计效果好多了

网友:
静待硬件降价。最想入的就是显卡了。

网友:
都是翻新硬盘 我还看到过西数的盘体贴着希捷的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