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1997年的新科VCD-330A三碟连放VCD影碟机简单拆解

楼主(2021-11-30):
想当年相当的高大上
擦擦光头,完全恢复正常。

网友:
暴露年龄了
当年不是“万元户”可用不起这货,
“非万元”又买得起的,很可能是嫁妆

网友A:
我还有一台,谁要呢?

网友:
这种结构挺好,不容易坏,前阵子修过另一台3碟的机器,用的是机械方式换盘,结果盘架卡住了,全拆了重新装才弄好

网友:
sony机芯。做工不错

网友B:
这个在播放的时候会影响另外两个更换碟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播放的时候会影响另外两个更换碟片吗

一定会啊,看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定会啊,看结构

以前用过现代的三碟VCD,可以一张碟在机器里播放,另外两张盘伸出来更换待播的碟片,特别适合舞厅点歌之类的,不会中断点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现代的三碟VCD,可以一张碟在机器里播放,另外两张盘伸出来更换待播的碟片,特别适合舞厅点歌之 ...

这种技术是索尼原创。索尼还有400张碟的黑科技光碟机,一次放入400张,可以随意切换,就不需要中途换碟了。

网友D:
当年1500块,我也是买的这个.单碟的才78百。后悔死去。

网友:
想当年我舅舅做生意发了点小财,买了一台,我去他家玩的时候,拿出来听歌,正在换碟的时候,我突然按了入仓健,结果碟片托盘卡在门上,幸亏他当时不在家,他家里没工具,找了半天,只找到一盒挖耳勺,于是用挖耳勺拆了螺丝,帮他它了位,报废了五六个挖耳勺

网友:
我也买过三碟的,是另外一个牌子SMC蚬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年1500块,我也是买的这个.单碟的才78百。后悔死去。

800块买个塑料转盘

网友:
当年我也买过一样的德加拉三碟VCD机,质量很垃圾的,不到2年就坏了。

网友:
三碟连放,好遥远的词汇啊。这个主要是解决VCD电影单碟只有一小时出头的问题吧,当年电影普遍是2张碟,拯救大兵瑞恩、泰坦尼克之类的是3张碟,看一个电影中间换一两次碟影响心情,所以有这玩意的,后来DVD一张碟就可以装下整个电影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看电影【速度与激情】第一部,犯罪团伙盗窃的是当时的高科技电子产品----松下的DVD机,大概就相当于现在的苹果手机吧。现如今,VCD,DVD扔大街上还要付垃圾清运费。

网友:
想起当年万利达

网友:
kss-213,cxd2500一般般,还是我家当年买的先科飞利浦机芯3碟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播放的时候会影响另外两个更换碟片吗

原先搞错了,这机器支持播放中手动换碟。发现有两种结构实现此功能,一种是播放中的光头、光盘随盘托一起进出的,一种是光头机构不动、只有盘托进出的,这机器属于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有一台,谁要呢?

我家一台一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