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L3S4050锂电池保护板 不记得怎样接线了

楼主(2021-11-30):
本人有一块锂电池保护板,因为时间长了,不记得怎样接线了,淘宝商家估计不做了!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没找到电池的正极

网友:
b-电池负极,D-放电负极,C-充电负极,电池正极只要接在白色插座上,图上看不出那一边,你看看是否还有丝印。放电是电池正极和D-

网友A:
三串的,其他正极也是接在白色插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串的,其他正极也是接在白色插座上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正极只保护板电源供电用,B+就是电池正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