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一个50-70年代的充电器

楼主(2021-11-30):
为了保持原装灰,没拆,也没看到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一个很老的充电器,不是用二极管整流。估计是70年代左右的老物件。懂的人科普一下。

网友:
这个整流器用的是硒片(硒堆),作用和整流二极管一样。

网友:
那个是硒整流器,作用相当于二极管,另外硒整流器的电流容量很小(抗浪涌不好),所以输出不能大电容,因而用了π型滤波,需要两个小电容和一个电感(其实π型滤波比单纯的电容器要好,但电感成本高,再后来技术进步,硅二极管和低ESR电解电容出现后,工频整流系统上反而见得少了,高频领域另当别论)

网友A:
这个不是充电器,是一个直流电源。外面还有一个胶壳才对的。旁边那几颗铆钉就是切换电压用的,一般为3V ,6V,12V(9V)
我买来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充电器,是一个直流电源。外面还有一个胶壳才对的。旁边那几颗铆钉就是切换电压用的,一般为3V ,6V ...

什么年代的人?这么精通

网友:
线性电源?看着应该是直接工频转换整流滤波输出

网友:
把电路图绘制出来看看

网友:
人民电器,历史悠久。好东西,用料扎实

网友:
我手头还有个西门子移动电话的充电器,里边就是这种变压器的,电话的电池应该是2节18650

网友(2022-02-13):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充电器,是一个直流电源。外面还有一个胶壳才对的。旁边那几颗铆钉就是切换电压用的,一般为3V ,6V ...

直流电源用来充电也没错!

网友B(2023-03-11):
电容估计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估计不行了吧

还真的可能没有问题。

网友:
年代感十足,电容失效了没

网友:
人民牌 电容,够有年头了。

网友:
用硒堆整流应该是60年代前中的产物了,来给当时新锐的晶体管收音机供电。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就过渡到硅二极管了。不过锗整流管更少见,没淘汰掉硒堆就和硒堆一起被硅整流器件淘汰了。而且实际中锗整流管经常是用坏掉的锗三极管中一个好的pn结代替,导致用正品锗整流管的设备更是少之又少……

网友:
老物件,历经岁月洗礼,自然包浆

网友:
看着像是老式手提灯里面的

网友:
就是个电源吧,变压器加整流

网友:
也算是老物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