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狮充电器BC-1048拆解,测电流波形

楼主(2021-11-30):
刚入手的充电套装里的充电器,弹簧手感不错,滑动顺畅,都是铁件。充电除了报错的,能充能停,三格电量显示,第三格跳动后大概5分钟就停了。视频截图液晶显示带放电,不知用于哪款充电器。拆开基本是两个独立的充电器,正极贴了双面胶,单面板,显示1621驱动,青壳纸盖住了没拍到。电流取样电阻不完全一样,0.05并0.12,0.062并0.1,不带温度检测,Q1Q2 6201E感觉像修过的,U1U2 30P45不知为何物。改天试下把电流改小,一起买了4节600的低自放,感觉这款电流大了,我在*宝评价说低自放可能不适合,邮件说我滥用评价权利给删了,评价别人的评价也不行。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有很多的,,,,,不知道有那个性价比好的?

楼主:
为何我这手机老是转圈圈,不显示图片,升级浏览器也没用

网友A:
和雷摄的25元充电器很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雷摄的25元充电器很像啊

确实,*东看了下,4槽的这几个显示都一样,雷摄903,倍量K98和飞狮BC-1047参数一模一样。

楼主:
根据电路板上的标识,查到是EBL的C9008TC

楼主:
一节电池电流波形,电池数量依次增加

楼主:
实测四节相同电池,两边各两节,一开始都是45%*1A,有一节容量小提前停止了,剩下那节90%*1A没多久也停了,另一边两节还没到三格。换句话说,容量小的电池,两节一起充电流不超,好电池后期超电流。容量大的,只充两节的话,两边各放一节,90%*1A充电。

网友(2024-02-07):
电池容量怎么样?

网友(2024-04-25):
充电器做工不错,但功能不强,一般用用还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