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松下新款36W吸顶灯(Panasonic HHXZ4034)

楼主(2021-11-30):
搞活动¥259,新房装修买了几个,拆开看看

1、整体外观

2、灯珠,市场来看,2021年 基本都是2538灯珠了(以前大都是5730)

虽然现在都是2835灯珠,松下的灯珠宣传说是定制的,估计用的能稍好些,关于灯珠显色查了一些资料,2835目前好点的如首尔 三星 欧司朗 都在80+     高显90+的色温都在5700K以下以牺牲亮度做代价的。
看下实物对比:
上边杂牌,下边是松下的(另一款方灯照的)。上电对比 松下白灯色温稍低,杂牌的色温稍高。

再看松下吸顶灯日亚芯片的,这个既无调光调色更无遥控 ,色温贼正

3 附件,塑料材质做工非常好

4、驱动器,松下的很少有偷工减料现象,安规电容 电感滤波一样不少,EMI电路 最少一级,这个竟然有2级滤波!

这是另一款

可以看出,元器件现在基本都国产化,现在LED灯门槛低,技术成熟,降低成本大家都在做,松下灯以前电解大部分用艾华AISHI的,现在采用了很多专为照明配套厂家的电容
查了一下这些电容厂家,这几年好像进步不小,号称耐高温长寿。

5、遥控器

3个频道,可以防止一个遥控控制多个灯。

6、 测试
  灯珠72个   48正白  24暖白

全亮

日光

暖白

夜灯

关灯

7、温度对LED亮度 寿命都有很大影响,自然是越低越好,加点硅脂,减低热阻

加硅脂摸均匀

网友A:
竟然不是铝基板!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灯珠还并个电容。不过259换我舍不得
不说一分钱一分货,这是十分钱得三分货

网友:
这灯不错。我用的是垃圾灯。

网友B:
显色指数多少,我用的老款松下,感觉显色差点

网友:
日亚灯珠那种以前只100多一点就有了,21瓦,单色,但是色光超级正,舒服。 后来买的同型号灯居然变成了19瓦,灯珠也变成定制(不公开灯珠厂家了),松下也学坏了,同型号质量不断变差。

网友:
松下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色指数多少,我用的老款松下,感觉显色差点

宣传是80+

网友:
松下灯具做工不错

网友:
好像是合金线封装正装芯片灯珠,既然不是铝基板,尽量用热阻更低倒装芯片LED灯珠。

网友:
去年装修全部买的松下,冰洗到灯全部都是,吸顶灯、筒灯都是,用过才知道好。
之前装修买的松下冰洗系列,这些年不知道省了多少事情。
这种十年不坏的东西,买好的,才是真正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达伦的真香。。。。

网友:
做工的确好,价格也有点贵,led灯板上面的电容是什么作用?头一次见

网友:
除了小贵,其他都好。

网友:
没有专业需要,80+的显色系数足够了。

网友:
猜想灯珠并联贴片电容应该就是加了一个简单的泄放通路, 防止瞬时冲击浪涌过来的时候提供一个通路, 估计能稳定单颗灯珠两端的电压防止击穿

网友:
功率因数0.97,测试下有没有频闪。高功率因数的非频闪驱动成本是低功率因数非频闪或者高功率因数频闪的2倍。多数高功率因数的都是有高频频闪的,特别在降点亮度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不是铝基板!

国内大品牌led灯同样很少使用铝基板的!因为是安全标准的原因。

网友:
日亚灯珠那款灯我2014年买了两部现在一直在正常使用,就像楼主说的那样5000k的色温非常漂亮而且19w的功率亮度比一般led灯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