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我今天自己画的3S锂电池主动均衡板电路

楼主(2021-11-30):
从这个帖子学的原理画了一个迷你的小电流均衡版,可以塞进12v手电钻电池里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444-1-1.html

仿真了下,100mv的电压差下能有300多ma的均衡电流。板子送去打样了,到时候测试下功耗什么的。

2021年12月1日update:带12v低压关断功能。只有电池组电压高于10v才开始工作,低于9v关断,只有几十ua的功耗。

补充内容 (2021-12-6 12:36):
测试结果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8557-1-1.html

网友A:
你的电容这么小,300mA?

网友:
确定这能塞进去

网友B:
祝你这板能成功

网友:
好像挺不错饿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容这么小,300mA?

所以只是仿真,需要实测留下,毕竟mlcc加电压后容量会减小。

楼主:
拆了电池比划过。应该可以塞进去的。等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你这板能成功

大佬你来了。我这是用mos驱动芯片的输出,通过rc延时后送到驱动芯片的输入极来实现振荡,去掉了你那555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来了。我这是用mos驱动芯片的输出,通过rc延时后送到驱动芯片的输入极来实现振荡,去掉了你那555芯 ...

我没这样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请老师分享打板文件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路过助力,期待楼主成功后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来了。我这是用mos驱动芯片的输出,通过rc延时后送到驱动芯片的输入极来实现振荡,去掉了你那555芯 ...

朋友怎么样了,你这方案验证成功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怎么样了,你这方案验证成功了没有?

板子才发出,打的免费的0.6mm的厚度,交期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才发出,打的免费的0.6mm的厚度,交期慢。

我想看看你6个MOS管共用一个驱动芯片,实际中能不能驱动得了。我用原来那板试过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6个MOS管共用一个驱动芯片,实际中能不能驱动得了。我用原来那板试过没成功。 ...

有可能是你用的mos管电流大,这样Vgs阈值电压比较高,还有Cgs比较大,六个mos管并联后驱动芯片带不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几百毫安的均衡电流够用了,看到这个板也想做几片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看看你6个MOS管共用一个驱动芯片,实际中能不能驱动得了。我用原来那板试过没成功。 ...

测试了可以用,就是觉得静态电流有点大,需要优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几百毫安的均衡电流够用了,看到这个板也想做几片玩玩了

实测了压差530mv下能有300ma的均衡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可以用,就是觉得静态电流有点大,需要优化一下

接入3个电压一样的电源看看静态电流有多大。空载电流和平衡好的电压静态电流应该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