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没见过这种故障,缓存写入错误/接口CRC错误,创见SM2246EN msata

楼主(2021-11-30):
1块创见2246en msata,只上了1个颗粒做测试用的(16G L95B),能正常开卡,就是这读写出问题了,正常应该是20M/120M左右。拷贝Windows会提示缓存写入错误。HDTune测试发现接口CRC错误、SMART信息丢失等现象。(手头还有几张一样的都没问题,就这张出问题了)。

颗粒是OK的,因为我换了3个L95B颗粒都一样,在903上量产跑圈过了没问题。
缓存也Test Pass了,怀疑主控虚焊,350度补吹了一下没啥改善。然后在易驱线上加了外置电源,没效果。

一下是一些基本信息,麻烦高手给看看,这到底啥毛病,它慢归慢,但它不掉盘,很奇葩。

网友:
2246en贴1CE的第一次见
此前最少是贴的4CE。。。
这真的不知道是哪儿的问题
估计是F体质有问题吧。

网友:
为啥不怀疑是主控问题 换个主控看看

网友A:
看你这个盘我就怕了,尤其是二手货,因为他是3.3v直接输入,没有降压保护,如果上家出现超压,就会有你说的这种问题(暗病)

网友B:
量一下2组耦合电容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
简单点换个别的型号的F上去验证下主控有没有坏呗

网友:
主控异常,,换一颗主控吧

网友:
耦合电容打一下二极管值,如果相差大于2个尾数就可视为不正常,电容先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2组耦合电容看是否有异常。

更新了一下背面图片。

是这2组耦合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了一下背面图片。

是这2组耦合电容吗?

这2组

楼主:
好,我去试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盘我就怕了,尤其是二手货,因为他是3.3v直接输入,没有降压保护,如果上家出现超压,就会有你说的 ...

不是的,U6判断1.8V还是3.3V,我有个片子U6坏了,不识盘,拆掉U6,跳个线,改1.8V用了,能识盘。

楼主:
果然啊,试着补焊了一下,有1个掉了半个电容下来,断裂了,换了个电容上去,正常了。

学了一招,接口CRC错误到接口看,别老盯着主控。

网友:
真是火眼金睛

网友:
进出数据的4个10NF电容换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