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体验:恒温足浴、3D按摩

楼主(2021-11-30):
想必大家和我一样,每次泡热水脚前,需要将热水与冷水混匀才能进行泡脚,虽然将冷热水配成了适合的温度,但不一会儿,随着水温的下降,泡脚体验变得会越来越差,所以一般泡脚也就持续十分钟左右。有时为了缓解一整天的乏困感,还想在泡脚过程中还想捏个脚,如果不去专业的足浴店,很难达到缓解乏困的体验。不过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许多足浴器,而我手中拿到的这款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也较为出众,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具有3D舒适按摩、恒温足浴、智能模式、电动升降、自动折叠、漏电保护等特点,不过至于这款HITH智能足浴器Q3真实体验如何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包装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的外包装箱还是采用了瓦楞纸材质包裹着,从包装外观来看,快递在运输过程中还算温柔,没有出现明显的挤压痕迹。

在包装箱的一侧标注了产品信息,其中有产品型号、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包装尺寸、包装毛重等。

外观
在配色方面,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采用了大气的黑灰设计,与之前体验过的Q3相比,显得高档了不少。

机身顶面正中央为触控区域,其中有定时、温度、加热冲浪、自动升降、脚底按摩、开关按键。

与HIHT智能足浴器Q3相比,由旋钮式操控变成了触摸式操控,对于年轻人来说,操作起来相对方便一些,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触控操作还是稍微有些不适应。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的把手设计非常巧妙,在收回状态下,可以当作一个提手来使用,这样足浴器携带起来很方便。

如果将这个把手抽出来,再配合底部的滚轮,可以在地上来回拖拉移动,可伸缩的皮带能够适应不同身高的用户使用。

足浴器底部四个角分别为可拆卸的滚轮安装区域,滚轮采用了万向轮+定向轮的设计方案,在移动过程中,移动方向控制方面较为灵活。

HITH足浴器D3采用了可折叠设计,这一设计常见于洗脸盆,设计原理也不难理解,就是在机身位置处采用了高弹性橡胶材质衔接,不知道使用时间久了会不会出现老化现象。

在机身底部靠下位置有一处产品信息铭牌,标注了产品型号、额定功率、额定电压、额定频率、额定容积等。

足浴器在折叠状态下厚度仅为16cm,纤薄身材,能够在床底、墙边、柜子旁、沙发底、阳台角落轻松藏身。

配件
在配件方面,随机赠送了万向轮×2、定向轮×2、电源适配线×1、使用说明书×1。

在使用前需要安装万向轮和定向轮,安装方式比较简单, 只需要用力对准卡槽按压即可。

前轮为万向轮,HITH智能足浴器D3的前轮与后轮分别用灰色与黑色做了鲜明标识,用户根本不需要根据移动方向尝试判断哪个轮是前轮,哪个轮是后轮,直接根据颜色就可判断出前后轮。

组件
在后轮的左右侧各有一个锁轮钉,就像生活中常见的插削,如果想把足浴器固定,就将锁轮钉往里按,此时前轮无法自由转动。

根据之前HITH智能足浴器Q3的使用体验来看,在泡脚过程中需要将这枚锁轮钉锁上,这样才能稳定地立在地面上。

在机身底部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组件-电池开关,这个开关设计比较隐蔽,如果不看说明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开关的位置以及其主要作用。

要想让足浴器实现自动升降,需要在断电状态下开启电池开关,电池开关采用了循环按压设计,一按一开,一按一关。

HITH智能足浴器D3电源接口是电饭煲式接口,插口有防尘盖设计,在插拔时需要将防尘盖打开,拔插稍微有点紧。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的采用了隐藏式下排水设计,与Q3相比,排水口算是一大升级,排水不仅方便也更彻底。

电源适配器功率为220V~10mA,当然这个电源适配器还搭载了HITH创新防漏电保护系统,当整机出现有害泄漏电流时,会在0.1S之内切断整个电路系统,确保足浴过程的产品使用安全。

漏电保护这个设计也是非常贴心的,因为足浴器毕竟属于电器,再加上泡脚水洒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这个漏电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

内饰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和Q3一样采用了翻盖设计,不过D3只能半边开盖,Q3能开全盖,在体验过Q3之后,发现开全盖设计并没有多大用处,做大的优点就是在清理盆底的时候比较方便。

为了保护足浴器底部的TPE软胶按摩垫,在足浴器内部还填充了一层珍珠棉。

只有在打开电池开关后,才能使用自动升降按钮。在折叠状态下,触摸自动升降按钮,显示屏会出现“UP”字样,这时足浴器会缓缓升起。

在升降过程中,发现有个小问题,左右升降速度有点不一致,这样在升降过程中容易出现摇头晃脑的情况。

足浴器打开后的高度约为380mm,与HITH智能足浴器Q3的高度差不多,这个高度非常适合放置在床边洗脚。

与HITH智能足浴器Q3相比,D3的按摩头被TPE软胶按摩垫全面包裹,而Q3的按摩头直接裸露在外边,用脚接触按摩盘后,脚底有不适感。D3的TPE软胶采用了一体成型设计,触感非常柔软,材质也十分亲肤,双脚接触后并没有出现生硬感。

HITH智能足浴器D3的水泵和过滤网都是可拆卸的,在使用过程中,毛发、皮屑、药渣等杂质很容易堵塞水泵,导致功能无法正常运行,这次HITH研发了可拆卸水泵,不仅清洗起来方便,而且可以有效延长使用寿命。不过与Q3相比少了药材盒,这样如果想要加入足浴药包时,只能将其直接加入足浴器中。

体验
触按温度按键,可以进行水温设置,此时显示屏温度处于闪烁状态,随着触压次数增加,设定温度也会增加, 设定温度从35~48℃循环可调。在无操作的情况下,数码显示屏闪烁三次,然后数码显示屏幕恢复显示当前温度,温度设定完成。

盆体底部内置了3D按摩椅机芯,相比传统的足浴器按摩头和脚底皮肤直接接触,感到非常生硬,并且用TPE软胶包裹了电动按摩头,在按摩区间、按摩模式、按摩力度多种组合下,脚部舒适度前面提升。

触摸加热冲浪键可进入加热冲浪模式,加热冲浪功能默认开启90分钟后自动关闭,如需继续使用需重新开启加热冲浪功能,其加热主要依靠创新DPS低压加热系统,DPS加热器拥有双层镁粉绝缘,10倍于普通PTC加热器的绝缘厚度,真正做到了水电彻底分离,这样当你泡脚时就不会感到电麻感。

HITH智能足浴器D3还内置了水温探测器,可实时监测水温,再配合蝶形温度控制器精准控制加热器运转,并有温度保险丝全程保护,三重恒温精控技术让水温持久恒定。在实际体验过程中,将水温调节到48℃,用温枪测试水温最终温度为48.5℃,可见精准控制器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次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还加入了定时功能,通过调节可以实现5分钟到60分钟泡脚时间设置。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发现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有两大优势,一是HITH采用了分区电动按摩模式,其中又细分为足弓指压、深入穴位,脚掌揉捏、触及经络,脚跟刮痧、刺激反射;二是加热好的水经过水泵抽取由冲浪口喷出,温水能够瞬间包裹小腿,能够有效促进腿部血液循环。

收纳
HITH智能自动折叠足浴器D3可折叠设计,折叠高度仅为16cm,占地面积仅为0.16㎡,相比于传统足浴器,立体空间减少了45%。

不仅折叠状态下占地面积较小,在展开状态下,足浴器的空间体积仅为0.067m³,可以很少地将其收纳在茶几、餐桌底下。

总结
经过几天的使用,HITH智能足浴器D3自动升降可折叠的外观设计,不仅给人一种新颖的视觉冲击,还给人带来了未来科技的既视感。在体积方面,HITH智能足浴器D3的盆体底部采用了倾斜设计,在保证内部使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减小了整机的长度,使得产品更加小巧,整体占地面积只有0.1平方米。在实际体验过程中,按摩区间、按摩方式、按摩力度组合体验,正好能够全方位按摩脚底穴位和反射区,给人带来媲美泰式按摩的揉捏酸爽体验;水温探测器、温度控制器、温度保险丝的三重配合,时刻都能让水温持久恒定,这样你就不会担心泡脚水变凉了;DPS低压加热器拥有双层镁粉绝缘,10倍于普通PTC加热器的绝缘厚度,使水电彻底分离,再加上防漏电保护系统,当整机出现有害泄漏电流时,会在0.1s内切断整个电路系统,使用户能够安全享受足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