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飞利浦的插排插座。SPN2341WA/93

楼主(2021-12-01):
具体我自己就不方便评论了,插入手感还不错,留着备用吧。
线挺长的,好像有4米
上传失败

正面照

插头特写

背面信息

内部做工

焊点,看起来是原装的

这里脱焊了,自己补一下。

插头和线缆上都有D&S(和宏)的标记,应该是和宏代工的

3XO.75的线

异形螺钉

楼主:
提示不大于8M的图片都可以上传,上传了20多次,都失败了,2M-4M大的图片,压成几百K,终于成功。

网友:
感觉这种价位插线板做工也就这样了

网友A:
假的飞利浦吧,里面居然是裸线

网友:
山寨,建议扔了

网友B:
正经飞利浦不至于这样。

网友:
造假成本太低了。

网友:
这做工,绝了,代工也不会这么差吧

网友:
指示灯电阻都烧了

网友:
这也太垃圾了。

网友:
哇,这样的工艺!
我手上还有好几个此品牌的排插,看样子要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电线裸露?这怕是假的吧,还是个老国标不带保护门的,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飞利浦吧,里面居然是裸线

不是假的,异形螺钉,标识清楚,应该是真到不能再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经飞利浦不至于这样。

不是假的,异形螺钉,标识清楚,应该是真到不能再真的,除了那接线,其他的都很正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假的,异形螺钉,标识清楚,应该是真到不能再真的

这做工真不像,进线那焊接无语。异形螺丝假冒也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做工真不像,进线那焊接无语。异形螺丝假冒也可以用的

假的一般都是打擦边球,光明正大写着正牌品牌型号的还真的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的一般都是打擦边球,光明正大写着正牌品牌型号的还真的少见。

打擦边球的那种叫山的,假的就是冒充正品牌的。

网友:
这叫费力谱

网友:
philip家用电器都是贴牌的
你觉得质量能有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不大于8M的图片都可以上传,上传了20多次,都失败了,2M-4M大的图片,压成几百K,终于成功。
...

目前电脑端上传的图片分辨率不能超过4000px,另外不建议用png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