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博世充电器GAL 12V-20

楼主(2021-12-01):
首先还是来个全家福
正面

反面

外壳

电路板正面,左边是电源,右边是插座,输出直流14.23V

电路板反面

重装起来,结束。

后记,其实这充电座最大充电,电流可达5A,只要前面的电源头输出的电流足够。当然不可长时间这样工作的。
冒烟的时候快速撤下电源还可以用的不会坏,只是电路板会烧黄一点博世的原件真是耐过载,哈哈。
下面是3-5A的过程演示。
3A感觉还是安全的。

4A发觉有点焦味。

5A座子上怎么会飘些缭绕的东西?

这样子,大家都看清楚了,其实这个2A充电器,是电源一直在过载使用。即:喂不饱充电座。
所以这个电源头的质量要相当的OK才行,传闻国产的容易坏可能是这个原因。
配好的电源头估计输出13.5V--14V就满足了。(个人见解)

网友:
充电电流 我的电池组一般都限流1.5A,
忘了当年在哪儿看的,充电电流越大,损耗越大。
然后就一直这么搞。。。

网友A:
楼主,点击图片就可以插入到内容的相应位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点击图片就可以插入到内容的相应位置中。

嗯,是发帖的时候在光标闪动的位置双击上传好的图片吗?
我是用鼠标拖动的图片的方法到闪动光标的位置的。

网友(2022-01-05):
你拆解的这只充电器是120V还是220V的呢?可否把交流电源部分的两只输入电容,变压器旁边的两只蓝色的Y电容,功率管的型号发一下,先谢谢了!

楼主:
有坛友问起想把120V版本的改成220V的使用,希望提供一些信息,本想在消息里回复,无奈消息的信息里无法本地传图,只能归纳到这里来发图。交流输入端的电解是8.2uF/400V

高频变压器侧的Y电容的规格 X440 Y330

板子上的贴片电阻从上至下,请自行根据盘子的符号周边对上。

不一一解释了,有些有那个电阻不清楚的再单独用文字,或图片来回了。

楼主(2022-09-04):
从上至下,4颗电解全焊下来。
换上日系电解
由输入端到输出端的电解分别为:
samxon 8.2uf 400V
capxon  15uf  400V
su'scon  22uf   50V
capxon 680uf   25V

楼主:
补充:120V-60Hz美版的拆解

只是充电头不同而已,充电座基本一致。

充电头和上款比较,体型稍小。

出线端比较

对于这类没有螺钉的封装只能切割了

忙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成果

开出了,固定的硅胶真多

不知道是那个“帅哥”的毛发留在这里,夹得挺紧的,镊子拔不下来哦:)

处理硅胶,导线,焊锡后的样子

板子上的型号

翻开板子看两电源插脚和板子的连接方式。

板子的背面

板子的正面

不打算装起来了,120V在这里使用不方便。
两个中功率管型号
JSC5N50FT  开关管
PS10U100S  二极管
三只电解
acon   200V   47uf
fdai      50V   10uf
fdai      25V  680uf

楼主:
变压器拔下来看看

看到开关管silicore  SCF4N70T

已换上的电容

对比:左边的是220V的板子,右边的是100V的板子

卸下silicore的管子测得导通内阻为2.3Ω

换上ST的管子测得导通内阻为0.9Ω

换好后的的样子

统计一下换上去的东西
开关管:ST P4NK80ZFP
电容 由高到低:NCC  450V 12uf
                  rubycon  450V 15uf
                       NCC    50V 22uf
                  rubycon    25v 1000uf

楼主(2022-10-20):
这个增补贴子,是给那些买了美国版120V的朋友看的。经过观察输入的周边元件确认都是使用250V的。所以要改成220V国内使用,只需更换耐压400V以上的电容就可以实现了。
如果只在国内使用,换上400V15uf就可以实现了。
这里就换上220版拆下的那个电容,经过带负载几个小时没问题。

倘若需要120V-220V都能使用就需要找一只400V33uf的电容
因为这个地方有体积限制的不好找。

像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B:
同款12v2.0AH的电池,有没有同样规格的“国产”电池,做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12v2.0AH的电池,有没有同样规格的“国产”电池,做备用?

“国产”备用电池我没用过。我14年套装的的12V 2.0AH 用到现在一直没坏。只买过一枚换了C6芯的电池。。对纯“国产”电池似乎跟我绝缘。没坏,没买的由头。

网友C:
我也拆了一个,好像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D:
我这还有几个博士电钻的充电器呢,都是板子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了一个,好像跟你这个不一样。。。。。。。。

是相同型号的吗?发个图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还有几个博士电钻的充电器呢,都是板子裂了

建筑工地用那就在所难免了,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挣钱的工具了,只要挣到钱了它就算烂了也值了。账是这样算的。

网友:
这种电源只要元器件(尤其是电容)质量好,一般都很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备用电池我没用过。我14年套装的的12V 2.0AH 用到现在一直没坏。只买过一枚换了C6芯的电池。。对 ...

不是这个意思。是干活的时候,有时干到电池没电了,活有没干完。把原装电池拆下来充电,用便宜的“国产”备用电池顶上一阵子,在原装电池充电阶段接着干,不中断活儿。

网友:
手头有同款式的充电器,还没拆开看过,这下见真容了,谢谢LZ。

网友:
我也有个和这差不多的座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