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BAR+慧荣SM3280BB主控添加K9AHGD8S0A闪存的量产工具

楼主(2021-12-01):
近期看到很多三星的BAR+U盘出现问题无法量产,特修改SM3281BB V2.5.70量产软件添加对K9AHGD8S0A闪存的支持,闪存的ID为EC1E98BF84CC,且默认配置已设定为K9AHGD8S0A闪存对应新固件,如果手动选择闪存的固件请选择\UFD_3280BB\SM3280BB_ISP_TLC_SS_3D_V5.bin固件。

考虑像我一个新人无法下载,直接发平民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EnXxyZWes0PP5Y8ofqpaQ
提取码:1231

SM3281BB V2.5.70.rar

网友:
谢谢分享平民下载地址!

网友:
分享资源你就是大佬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SSV5的187kb大小的正片工具固件,是用量产工具从原装BAR Plus里dump出来的么
如果真的是,并且能用的话,那么3281BB的正片工具又多了一个可以开的制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这个SSV5的187kb大小的正片工具固件,是用量产工具从原装BAR Plus里dump出来的么
如果真的是,并 ...

SSV5的固件是用量产工具从原装U盘备份出来的制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SSV5的固件是用量产工具从原装U盘备份出来的制作的

dump的那估计有的玩了,周末我用81BB焊一个K9BKGD8J1A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p的那估计有的玩了,周末我用81BB焊一个K9BKGD8J1A试试看

我也刚接触量产工具,使用不熟,你弄好后麻烦共享一下你的设置信息,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B:
测试过似乎不行,首先报错check E-Fuse Value Fail,然后用论坛方法跳过成功,然后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ing,这次就怎么也解决不了,论坛里的方法都试过,包括Multi Erase All和ISP,修改Capacity setting里的data block等等,还有人建议换量产工具,不过目前只有楼主的能到这一步,其他的pretest就被卡住了。黔驴技穷了,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似乎不行,首先报错check E-Fuse Value Fail,然后用论坛方法跳过成功,然后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 ...

Bad Block over setting报错好像说的是坏块超出了,在Capacity setting设置页,选中FiX 项,MIN填1,MAX填9999999,(最大容量开卡),如果还是不行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ad Block over setting报错好像说的是坏块超出了,在Capacity setting设置页,选中FiX 项,MIN填1,MAX ...

谢谢,这样操作后的确没报错了,一路到pass。不过重新插拔U盘后还是不可用,isp信息也是空的。不准备再救,直接售后了。再次感谢!

网友:
f非常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
刚刚入手了这个,不知道好不好用是不是容易坏

网友:
我量产了一个256的。但是速度和容量都没有变化。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2-01-07):
解决了吗?我的盘也变只读了

网友:
大神,有慧荣SM3280BB能用的换ISO工具吗

网友C: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个三星的BAR+U盘,为什么用chipgenius检测为3281BB,而量产工具识别为3280BB呢?

网友:
我用这个软件量产BAR+出现了数据库中没有这个闪存ID的提示。

网友:
朋友,是不是有别的设置呢?我用你提供的这个版本的做盘进行不下去,还是我操作的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突然发现个问题,这个三星的BAR+U盘,为什么用chipgenius检测为3281BB,而量产工具识别为3280BB呢? ...

我的软件里显示是3281BB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