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3i手机进水,腐蚀多处引起不开机、修开机后无服务等故障修复

楼主(2021-12-01):
学校高中部英语老师的华为nova3i手机晚上掉水里面几秒钟,说拿起来后用电吹风吹过,用到第二天上午就突然黑屏了无反应。

于是乎送修于我,上加热台拆下后盖,里面还有许多明水水珠,后盖上尤为明显!

显微镜下初步发现两处腐蚀

清洗腐蚀处,电源电路的部分需要剪开屏蔽架

装机插充电线,屏幕亮了一下充电符号,几秒钟后又无反应了,充电电流也没了,忘拍照。继续剪开屏蔽架,发现PMU上好像有烧的痕迹

万用表测试有一路阻值为1(二极体压降值0.001V),感觉象是短路,查图纸为VBUCK1-1.12V

薰上松香试试看是否有短路的零件?烧机神器上电后未发现

再次清洗后装机,发现可开机了,尴尬的是插卡无信号无服务

得继续修啦,上手术台,拆下信号电路上的屏蔽罩,肉眼看还是比较干净的无明显的腐蚀

显微镜下发现射频开关一侧有腐蚀,当然此电路不影响有无信号服务,先处理好吧

测试了信号相关电路的供电,比如功放、中频IC等,基本都是正常的,根据表象,初步判断为中频坏或底部轻微腐蚀,先从简单入手,上松香贯穿中频IC(HI6363),并清洗干净

装主板测试信号OK啦

考虑到进水,尾插小板上有两个小IC,也用松香贯穿一下

装机,后盖打上胶水,绑上胶圈,完美修复!

END
耗时N小时,修到半夜,老师说里面资料重要,不负期望!

网友:
膜拜大神技术贴!

网友:
这五花大绑的手法看上去很熟悉。

网友:
敲重点“重要资料”

网友:
好奇问下松香贯穿是什么操作?

网友A:
重点的重点,英语老师的重要资料。

话说这松香大法是说上多点松香,再全部加热一下,好让焊点全部加固吗?

网友:
一看标题就知道牛逼

网友:
上松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点的重点,英语老师的重要资料。

话说这松香大法是说上多点松香,再全部加热一下,好让焊点全 ...

松香大法是指用松香烟雾熏在零件上,通电后,如果零件异常发热,松香烟会消失,这样就找到异常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松香大法是指用松香烟雾熏在零件上,通电后,如果零件异常发热,松香烟会消失,这样就找到异常零件了 ...

应该是加热让松香渗透进入芯片引脚空隙内,排出水汽,防止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的重点,英语老师的重要资料。

话说这松香大法是说上多点松香,再全部加热一下,好让焊点全 ...

代替热成像仪,找短路位置吧

网友:
高手,一个零件都没坏啊,就是直接清理加除湿

网友:
请教一下:松香贯穿是什么操作?

网友:
维修工具也很重要,有显微镜就是好办

网友:
敲黑板。。。这个帖子的两个重点:
1、有“重要资料”
2、捆绑手法

网友:
现在店里全部不修主板,直接换,哪有人肯修。。。。。。。。。。。

网友:
Mark,以后需要找楼主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显微镜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这个维修真的很牛逼,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的显微镜是什么牌子的?

某宝上的安东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