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外接ROM RAM的单片机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楼主(2021-12-01):
8051看似老旧,这方面还挺强,64k ROM+64K RAM,而且是分开寻址的,比现在绝大多数容量都要大。
现在还有哪些单片机可以外扩存储器?

网友A:
8051有64k ROM+64K RAM还真没有见过。那只是理论值吧,实际的型号没有见过。现在STM32 F1以上高密度版本都支持外部SRAM或者SDRAM的的扩展,当然也支持外部的ROM。

网友:
怎么会不能外接呢?引脚够就行啊。当年的ATmega128的pocketsuffer项目不都是外扩的嘛

网友:
真搞笑 能问出这种问题

网友:
并行外接的少了。但是能挂qpi flash的多的是。还有qpi的psram的。

网友:
现代SOC内置ROM RAM 容量都上M了 价格才几块钱 小容量外扩没市场呀

网友B:
随便找个STM32  或者国产的 都是  512+1M以上了,不知道你这个信息还是10年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1有64k ROM+64K RAM还真没有见过。那只是理论值吧,实际的型号没有见过。现在STM32 F1以上高密度版本都 ...

最近正在恢复 8051 basic 汇编解释器,正在买外部存储器,发现这货扩展能力还真是挺强。转了一圈常见的便宜mcu,几乎没几个能扩展片外flash和ra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找个STM32  或者国产的 都是  512+1M以上了,不知道你这个信息还是10年前的吧。 ...

其实不一定够,我当年参与的产品,16位机都可以上8M flash,几十万行的代码程序一样跑,把cpu用到极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一定够,我当年参与的产品,16位机都可以上8M flash,几十万行的代码程序一样跑,把cpu用到极致。 ...

8M现在算什么的,去看看ESP8266和ESP32这些纯外挂flash的SOC,32MB都不是什么事

网友:
stm32可选太多了, 基本不需要去扩展, 20多块钱的程序都有大几百K, 内存一两百K

网友:
STC系列的48脚/64脚的都能外部扩展ROM/RAM。  但好像没谁这样用。

网友C:
就算外扩也用SPI接口,并口没有出路,PC总线,硬盘,打印,都是串行取代并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算外扩也用SPI接口,并口没有出路,PC总线,硬盘,打印,都是串行取代并行

可不要这样说,弄过彩屏的就知道并口速度和SP速度的巨大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要这样说,弄过彩屏的就知道并口速度和SP速度的巨大差别。

显示器,手机屏是彩屏么?一个都没有用并口
单片机彩屏,SPI也有优势,可以DMA搞事,24M的SPI可以搞到3MB/S,还不占时钟
如果用并口,48MHZ的MCU,占满时钟,以ARM来说理论值最多能刷4.8MB/S&8bit或者9.6MB&16bit

网友:
STM32有种叫做FSMC的东西,随便拓展存储器,还能在外拓存储器上跑指令。

网友:
外扩就像CRT显示器一样,现在很少见到了。如不够就选型换个够RAM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