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EVON大有DD-12TS;江苏海四达18650,内阻14.65mΩ,好评?

楼主(2021-12-01):
双十一撸一单,价格可以。除了福瑞德HABO便宜货,搞个100多的! 充电器、电池不用改造配套,省心省事儿~

楼主:
温度电阻在3节电池中间,温度都检测到了。便宜货公模产品只能两节。 三洋18650GA 3500ma内阻22mΩ左右,小米万三洋内阻45mΩ左右

网友A:
见过字最多的电池了,比起那些27包邮的应该好,话说原来的也一直能用。。。

你这电池内阻测试仪多钱?淘宝?

电池充电电流0.3A,18650,是不是内阻变大了?

网友:
国产电池? 动力电池这内阻还可以

网友:
统一了才好

网友:
这个价格真不错,双十二要是这个价格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温度电阻在3节电池中间,温度都检测到了。便宜货公模产品只能两节。 三洋18650GA 3500ma内阻22mΩ左右,小 ...

三洋18650GA 3500ma内阻22mΩ左右,小米万三洋内阻45mΩ左右

三洋GA 22毫欧左右正常,算容量型以及放电10A(最大)
小米充电宝这种容量型放电低的,45好像有点高,因为2-3节并联后,内阻是除以2或3的,不应该这么高

原来大有换海四达了,我就在想现在大有12V比以前便宜多了

网友:
怎么说也是正厂电池,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电池的内阻还可以,应该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字最多的电池了,比起那些27包邮的应该好,话说原来的也一直能用。。。

你这电池内阻测试仪多钱?淘宝 ...

内阻仪200多元太贵了,都快可以买EBC一A05充放曲线仪,或者几十元EBDmini,配合上位机能计算直流内阻,比交流内阻准确。

网友:
那么低内阻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阻仪200多元太贵了,都快可以买EBC一A05充放曲线仪,或者几十元EBDmini,配合上位机能计算直流内阻,比 ...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C:
同双十一撸的,前30秒到手125,日常家用应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双十一撸的,前30秒到手125,日常家用应该还行

熱心會員  没注意,125便宜呀。

网友D:
A品动力理电池都不会有太高内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品动力理电池都不会有太高内阻的

寿命或容量  才能体现出优秀和价值?

网友:
双十一凑单入手的119元
也拆开看了下电池,不过没设备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