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凌度A12行车记录仪内置电池彻底失效

楼主(2021-12-01):
用了3年左右,现在外接USB线可以开机,一拨出USB线立马就关机了,内置电池彻底失效了

网友:
买个电池包换上吧

网友:
电池看起来啥事没有,不是电路出问题,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做工不错,电路板还有屏蔽罩。PS:手表更不错

网友:
原来有一个同款的,早坏了

网友:
不是电路出问题,不能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空间有限,只能装小容量的电池

网友:
换个电池包就好了

网友:
先外接18650测试,看看是不电池问题,如果是上网买个换上。。。

网友:
夏季长时间阳光直晒,总觉得锂电不太安全呀

网友:
原配电池容量都不大

网友A:
我得電池也掛了,  換一個心的 250ma 4快大洋 大點容量得裝不下.只能用原設計尺寸得電池

网友:
换新电池我建议不要从电路版焊接 这样避免高温伤到其它边上零件 把电线剪断分开电池 原来得电线留着接上新电池 这样换好一点 請參考

网友:
我的电池也不行了,而且屏幕也不亮了。双11刚换了个盯盯拍

网友B:
几块钱包邮 , 不换也无所谓,  还不如买一个gps模块, 这样时间日期通过gps, 永远都是对的。。。我用的也是A12, 返厂修过两次了, 不过第二次修玩就再也没问题了, 这个A12有通病, 反复开机, 那熟悉的开机声。。。再就是屏花屏。。

gps模块找第三方的店去买,  最多20几块包邮,  也有清仓的, 几块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包邮 , 不换也无所谓,  还不如买一个gps模块, 这样时间日期通过gps, 永远都是对的。。。我用的也 ...

支持外接gps模块的记录仪, 电池坏了不用换电池, 买个gps模块, 时间日期无比精准。。用它专用的播放器, 还可以轨迹回放!

a12我买后, 就在马云家一个小店, 买了一个gps模块, 当时好像是20几块吧。。这样不用管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得電池也掛了,  換一個心的 250ma 4快大洋 大點容量得裝不下.只能用原設計尺寸得電池 ...

我是不想换那么小的,做项目剩下一堆大容量电池干嘛不用?于是外壳打孔,穿线外挂电池,确实累赘一点,不过一直在车里放着,也没啥不方便的。

网友:
这个帖子我主要是学习如何做一个接班人!

行车记录仪用隐藏式的,无需屏幕和电池,可以语音控制随时抓拍照片和短视频。用了好几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用车上的转接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不想换那么小的,做项目剩下一堆大容量电池干嘛不用?于是外壳打孔,穿线外挂电池,确实累赘一点,不 ...

尽量外挂三串镍氢电池组,不会像锂电池在夏天汽车里过热鼓包,或者高耐热4伏免维护铅酸,2串法拉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