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智能插座统计路由器功耗

楼主(2021-12-01):
问题是我看了下,有这个功能智能插座 都要40元以上啊。。。
有没有便宜点的,推荐。

网友A:
坛子里5块的车上过,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5块的车上过,还不错。

5快的,还能统计电量??

网友:
嗯嗯。坛子里还发过加背光的帖子呢……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价格了,现在买个非智能的功率插座都要十几元了,还是最普通的那种。

网友:
精度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B:
这价格真心不高了,我光买个显示功耗的好像就花了2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价格真心不高了,我光买个显示功耗的好像就花了20多吧

直接在,插座上显示功耗?

网友:
加光猫一起不到10w,我算了下一整年不关大概用70左右的电费,lz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聪明啊!换个关键词,还是那功能!便宜一半!

网友D:
5元没上车的话就不用买了
测量工作电流大概估算一下就行啦。
比方说12V @ 0.5A的话功耗大概就是:
6W /0.8  *24 =180W 每天,一个月就是5.4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元没上车的话就不用买了
测量工作电流大概估算一下就行啦。
比方说12V @ 0.5A的话功耗大概就是:

没上车
现在看看功率计也要19.9。。。

网友E:
路由器统计功耗没意义啊,就几瓦的功率,都写明了。

网友F:
这个我就在用,主要远程控制热水器的开关,比较方便,用来测试路由器不适合,因为路由器是15W以内的小功率电器,这个插座对小功耗电器检测不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路由器统计功耗没意义啊,就几瓦的功率,都写明了。

小数怕长记啊,如果你电费是0.61每度的影响不大,出租屋1.3-1.5每度的就心痛了,一个普通路由器大概耗电6.5W左右,一个月就得24*6.5*31/1000=4.8度电,要是用上华硕19V供电那种或FX K3带屏幕那种耗电就更夸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数怕长记啊,如果你电费是0.61每度的影响不大,出租屋1.3-1.5每度的就心痛了,一个普通路由器大概耗电6 ...

3个路由器,1个猫,一玩客云,我家云,基本上24小时都开的。。。
看起来还是挺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就在用,主要远程控制热水器的开关,比较方便,用来测试路由器不适合,因为路由器是15W以内的小功率 ...

你说的小功率不准的,就是小米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数怕长记啊,如果你电费是0.61每度的影响不大,出租屋1.3-1.5每度的就心痛了,一个普通路由器大概耗电6 ...

嗨,要用就别心疼,再不行买个定时插座,上班没人的时候关闭,下班了再打开。

网友:
这个价格还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