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助:火狐浏览器侧边栏无法关闭,每次开启都显示侧栏

楼主(2021-12-01):
火狐浏览器,每次开启都显示侧栏,
关闭后下次打开还有。

大神们,有什么好招!!!

楼主:
多了两个图片,编辑去不掉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
感觉火狐的工具、插件会时不时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
感觉火狐的工具、插件会时不时抽风

暂不考虑重装,也有可能配置文件删不干净,重装无效

网友B:
用了多年火狐,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可以升级到新版试试,或者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多年火狐,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可以升级到新版试试,或者降级。

已经是升到最新版了,
没升之前侧栏就这样,估计半年以上了

网友C:
搜索【火狐浏览器侧边栏无法关闭】

网友D:
一直用edge,挺好用,感觉比火狐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火狐浏览器侧边栏无法关闭】

没有搜到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edge,挺好用,感觉比火狐不差!!

火狐有些插件还是挺好的

网友:
以前一直是在用Firefox的,自从它改变了收藏夹的同步方式以后,就改用了Edeg,现在已经用习惯了。
捎带吐吐槽:Firefox原来的任务栏同步方式(通行证方式)挺好的,为何要改用必须要登录另外一台设备才能同步的方法,这也是让人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狐有些插件还是挺好的

火狐能用的插件egde基本上也都有!可能我的需求没那么多吧,只大概装了十几个插件!

网友E:
CTRL+H就关掉了,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CTRL+H就关掉了,很难么……

不难,就是每次开启火狐都得按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难,就是每次开启火狐都得按一次

这个问题确实罕见,要不你去about:config页面找找关键词history,基本可以摸到历史面板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确实罕见,要不你去about:config页面找找关键词history,基本可以摸到历史面板设置项 ...

about:config里面的参数变更后,重新打开又是原样
找到prefs.js参数,备份后,直接删除,出现更新后首次打开的样子
放入备份的prefs.js,不能上网了再删除prefs.js,可以打开网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bout:config里面的参数变更后,重新打开又是原样
找到prefs.js参数,备份后,直接删除,出现更新后首次打 ...

看来你这个只能重装了,插件啥的自己备份一下,重新建立一个Profil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