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滚轮的磨砂表面变粘手了,怎么清理(已清理,补图)?

楼主(2021-12-01):
如题,一个挺贵的罗技鼠标,中间滚轮是磨砂的,放久后磨砂有点融化的感觉,摸起来粘粘的,非常恶心。
因为这个鼠标很好用,不想换,请问怎么去掉这层磨砂涂料?
——————————————————————以下为补充—————————————————————————
多谢坛友的热情解答!
刚开始我以为是磨砂的,结果打开后才发现居然是一层橡胶,且表面已经融化,光清洗是没用的,直接撕掉了。
这是撕掉后的滚轮,外面是一层橡胶,里面是硬塑料。(撕之前忘记拍照了,将就看吧)

用了这么多年鼠标,这才注意到鼠标滚轮也是可以左右点击的~~~

撕掉的滚轮胶皮和垫子、螺丝

再来一张,拍完装上。

修复完成!

网友:
酒精,风油精,丙酮

网友:
  家里常用的风油精效果很好。

网友:
洗衣服直接倒上去用刷子刷

网友:
拿点 酒精擦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磨砂的都容易这样?有个头盔是磨砂的,也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磨砂的都容易这样?有个头盔是磨砂的,也这样了

是的!!

网友:
类肤材质时间一长都是这样

网友:
拆下来,用各种有机溶剂泡,比如酒精,丙酮,WD40,甚至电蚊香液,然后用粗糙的东西擦,比如洗碗布

网友:
酒精    风油精    红花油  ,磨砂的就这个特点用几年就这样了

网友:
去油污的东西。像火碱,一定要带手套。
砂纸也可以。

网友:
汽车除胶剂,风油精,洗板水!

网友:
感觉只有那种叫香蕉水的可以融解,不过塑料也能融
其他的酒精什么的都是靠用力擦掉了。

网友:
直接用粗布比如牛仔裤用力就可以擦干净

网友:
六神花露水

网友:
用无水酒精擦洗

网友B:
我看网上也有单独的滚轮配件卖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品,橡胶材质的滚轮如果质量不好也不耐用,塑料和金属材质的手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网上也有单独的滚轮配件卖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正品,橡胶材质的滚轮如果质量不好也不耐用,塑料和金属材质 ...

搞定了,外面居然是一层橡胶,不是磨砂材质的

网友:
洗衣粉效果好,我一直都是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