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PCB图用Altium designer软件打开后一片空白

楼主(2021-12-01):
有一部分几年前的PCB图现在用Altium designer13软件打开后一片空白,这些图几年前用Altium designer6.9软件打开过,想请教下大神,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来内容消失了。赶紧去文件目录的备份history文件夹下找到最近的压缩文件解压看看还有没有内容。大概率的会有。如果这都没有,那就完蛋了

网友B:
确认是你自己的pcb么?确认扩展名是pcbdoc么?
如果扩展名只是pcb,可能并不是ad的文件。

网友C:
可能是acsll格式的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你自己的pcb么?确认扩展名是pcbdoc么?
如果扩展名只是pcb,可能并不是ad的文件。 ...

是公司的图,都是pcb格式的,有几百个,在之前的公司的老电脑上的,后来老电脑报废了,这几百个图被复制到新电脑上,一开始用不到也没就没一一打开,后来打开的时候,陆陆续续发现有几十个打不开,这些打不开的根据印象都是在之前的电脑打开过的,所以怀疑是否和之前的AD6.9软件的设置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acsll格式的pcb文件

acsll格式的会打不开么?在哪里确认是否是acsll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内容消失了。赶紧去文件目录的备份history文件夹下找到最近的压缩文件解压看看还有没有内容。大概率的 ...

电脑现在都报废了,还有其他办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公司的图,都是pcb格式的,有几百个,在之前的公司的老电脑上的,后来老电脑报废了,这几百个图被复制 ...

我也遇到国这个问题换电脑,备份文件后一直不用想用了打开文件夹没问题,可可用的文件一个都没了,全是从文件夹

楼主:
感谢大家,我的搞定了,我在网上又找了个AD6.9版本的,装好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只是搞不明白啥原因,可有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版本不兼容

网友D:
需要转换下才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转换下才能打开

用什么工具?如何转换?

网友:
试试导入到立创eda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