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用了两年的比亚迪汽油滤芯切开看看内部

楼主(2021-12-01):
比亚迪的汽油滤芯,用了两年,每年行驶里程不超1.5w公里。今天切开看看里面什么样子

大头进小头出,

壁厚大于2毫米

三分之一变黑,三分之二还算干净,滤纸是黄色的,大家看看三年不换滤芯行不行?

网友:
汽油滤是否更换完全看当地的油品是否干净,如果干净十万都不用换,如果不干净6万就堵了。

但是由于打不开看不到是否干净,所以都是按里程更换,只有好奇的人才拆开看看,看完了解了以后才开始不换的。  但是不换也要加油站配合,它的油要稳定,不能说首次拆开挺好,但是后来各种乱加,最后还是无法成为参考。

网友A:
我以前4万公里换的,4S店一直忽悠你换,后来也是切开看,觉得还可以再用个几万公里。

网友:
危险操作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4万公里换的,4S店一直忽悠你换,后来也是切开看,觉得还可以再用个几万公里。 ...

同样的操作,真觉得没必要更换。
空气滤芯和空调滤芯平时自己拆下来看看,脏了就自己换

网友:
小面包十万了没换

网友B:
有个问题,话说滤芯的作用是什么,是过滤大颗粒的脏物,脏物被滤纸阻挡而过不去,如果时间长不换,带来的后果应该是滤纸阻力变大,而不是阻挡效果变差,所以我认为只要有油能通,就不需要更换,除非等加油门没劲的时候,也就是说阻力太大以至于油路不畅通,才需要更换。
当然这只是我认为,实际上我是3年3万公里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话说滤芯的作用是什么,是过滤大颗粒的脏物,脏物被滤纸阻挡而过不去,如果时间长不换,带来的后 ...

现在好多车滤芯集成在汽油泵上了,压力不够,冷车一下打不着,修理工直接换汽油泵,也不管你滤芯脏不脏了。

网友:
带T的,快10wkm才换的汽油滤,换之前和换之后感觉上没区别

网友:
我的三年了,必须换了。铁壳的,已经生锈了

网友:
8年一换没问题的,一般都不建议换。

网友:
中石化的油,4W公里一换,倒出来的残油黑黑的......犹如两大公司的良心

网友:
看起来不算太脏

网友:
可以  6万公里 更换一次

网友:
比亚迪还算良心呢。

不少车的汽油滤芯在油箱里,油泵滤芯一体的,自己都拆不了。必须去四儿子挨刀。

网友C:
换与不换,最标准的做法就是看保养手册,保养手册上对于这些东西更换是有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与不换,最标准的做法就是看保养手册,保养手册上对于这些东西更换是有标注的。 ...

保养手册肯定是推荐和机油一起换。5000-7500公里

网友:
这个汽滤算是简单构造 还有更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话说滤芯的作用是什么,是过滤大颗粒的脏物,脏物被滤纸阻挡而过不去,如果时间长不换,带来的后 ...

油泵压力会冲穿滤纸  现在油品好多了三五年换一次也没啥  有的不懂的车卖了都不知道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