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康佳8寸屏唱戏机拆解

楼主(2021-12-01):
如题,给老爹买了个唱戏机,刚到手就好奇里面的构造,所以拆开看看,满足下自己的好奇心,大家伙也看看,下面上图

采用了8寸720p屏幕,不带触摸,电池18650可拆卸的

内部如图

主板

主控采用了全志f1c100s

F1C100s是720P高清多媒体处理器。
F1C100s特性介绍
支持H.264 1920x1080@30fps 解码
支持MJPEG 1280x720@30fps 编码
集成 32MB DDR1,集成音频CODEC
低成本,低功耗,开发简单
F1C100s参数介绍
CPU
ARM9 CPU architecture
16KByte D-Cache
32KByte I-Cache
内存
SIP 32MB DDR1
SD2.0,eMMC 4.41
视频处理
H.264 1280x720@30fps 解码
MPEG1/2/4 1280x720@30fps 解码
MJPEG 1280x720@30fps 编码
JPEG encode size up to 8192x8192
摄像
8-bit CMOS-sensor interface
CCIR656 protocol for NTSC and PAL
音频集成 analog audio codec with two DAC channels and one ADC channel,maximum 192kHz DAC sample rate and 48kHz ADC sample rate
One I2S/PCM interface
显示输出
LCD RGB interface up to 1280x720@60fps
TV CVBS output, support NTSC/PAL, with auto plug detecting
网络
USB OTG, SDIO,IR, 3 x TWI, 2 x SPI, 3 x UART
系统
Package
Melis, Linux OS
Process
QFN88, 10mm x 10mm
音频放大采用ltk5128d

LTK5128D 是一款 4Ω6W、单声道 AB/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LTK5128D 通过一个 MODE 管脚可以方便地切换为 AB 类模式,完全消除 EMI 干扰。
LTK5128D 的工作电压范围为 2.5-7V。在 D 类放大器模式下可以提供高于 90%的效率,新型的无滤波器结构可以省去传统 D 类放大器的输低通滤波器,LTK5128D 独有的 DRC(Dynamic range control)技术,降低了大功率输出时,由于波形切顶带来的失真,相比同类产品,动态反应更加出色。LTK5128D 采用 ESOP-8 封装。
输入电压范围 2.5V-7V,无滤波的 D 类/AB 类放大器、低静态电流和低EMI,FM模式无干扰,优异的爆破声抑制电路,超低底噪、超低失真。
10% THD+N,VDD=7V,4Ω+33UH 负载下提供高达 6W 的输出功率,
10% THD+N,VDD=7V,3Ω +33UH 负载下提供高达 7.3W 的输出功率。
过温保护、短路保护,关断电流 < 1ua。
锂电保护芯片,采用8205a和dw01a组成

锂电充电芯片lp28056和收音机芯片rtc6222

还有个芯片百度不到,不知道做什么的

拆解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这根本就是山寨的,淘宝一堆类似的产品,国内的家电厂家貌似也没心思管

网友:
我把充电插口改成圆口,拔动开关改为按钮开关,老人用方便

网友:
朋友老母亲的唱戏机充电插口被大力出奇迹捅进内部,内置电池也无电了,帮忙焊好充上电,开机后那声音吓我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根本就是山寨的,淘宝一堆类似的产品,国内的家电厂家貌似也没心思管
...

利润太低,都是套个牌子的货

网友:
家里还有好几个7寸的,还有个13寸超大的,用的笔记本的屏。不过前面板质量太差,屏看着很模糊

网友:
最后一个是rom,这种tn屏容易看瞎眼

网友:
大是大了,清晰度太差了,还不如直接玩手机

网友:
音频功放和锂电保护芯片跟我那蓝牙音箱一样

网友:
别小看这个。。。其实是嵌入式系统,linux的所以,集合了人类的智慧,linux无所不能
国产芯片,做成了白菜价和白菜板子

网友:
拆解的可以,长见识了。

网友:
屏是差了点,但是整机价格也是相对便宜了。如果用料上去了,那价格就没人买了。国货怪圈。。。

网友:
这个多少钱一个》?

网友:
小时候你这么拆家电试试,不挨凑算你有本事

网友:
不如买个安卓平板

网友:
那颗25056是微源的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28056的资料没找到,找到了带S的资料,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2022-05-07):
这货真的是够山寨的,老年人的数码生活,大概是没人买吧品质太差了

网友:
屏幕分辨率看着不高

网友:
这种屏幕就没有ips的。上面看泛白,下面看泛黑。很垃圾很伤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