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杂牌锂电钻冲击档掉钻,带冲击档的这种都会掉钻吗

楼主(2021-12-01):
请教各位老哥们,最近入手了一款杂牌三挡锂电钻,冲击档在使用时有掉钻情况,卖家说这是设计缺陷,带冲击档的这种都会掉钻,是这样吗

网友A:
掉钻是什么意思,使用的时候钻头掉下来了吗?
把夹头上紧啊,如果是那处不用钥匙的那种自锁夹头,就不太好弄了,那种夹头夹持能力不强

网友:
手拧那种夹头用来冲击是容易掉钻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钻是什么意思,使用的时候钻头掉下来了吗?
把夹头上紧啊,如果是那处不用钥匙的那种自锁夹头,就不太好 ...

嗯,就是使用的时候钻头掉下来。就是那种自锁夹头,我也是觉得卖家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问那种品牌的相同款式的锂电钻,客服说不会掉钻头,所以不太相信客服说的,就来这里请教下老哥们

网友:
杂牌的掉钻头正常的,有的品牌还掉呢。

网友:
杂牌谈什么设计缺陷,一分钱一分货,换代钥匙的钻夹或棘轮钻夹

网友:
2000块钱的喜利得充电钻也掉钻

网友B:
探讨技术问题最好还是使用规范易懂、没有歧义的常用术语,“掉钻”这一缩略词语估计一开始会把很多坛友搞懵的。
带有冲击功能的电钻震动肯定会大一些,钻头夹不紧的话自然容易松动,但这归根结底还是夹头的问题。我那把使用了快20年的插线款杂牌冲击钻(手拧夹头),刚买来使用时钻头也时不时会松动,后来每次再用时我都会注意尽量拧得紧一些,后续就基本再没出现过类似现象。反倒是现在的充电钻在钻孔时有时会出现钻头打滑,显然是因为普通钻孔操作时没有刻意把钻头拧紧,再拧紧一下就是了。当然,楼主如果觉得已经尽力拧紧(相对而言)了但钻头仍然会松动,那确实应该是夹头的问题了,不想更换夹头的话,可以选择更加适用的三角柄冲击钻头。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小弟初来乍到刚入行,有些用词不当,其实就是想问下掉钻头这种情况是所有带冲击档的锂电钻都会有的,还是我买的这种杂牌才有,如果买大品牌的锂电钻就不会掉钻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讨技术问题最好还是使用规范易懂、没有歧义的常用术语,“掉钻”这一缩略词语估计一开始会把很多坛友搞懵 ...

就是用的三角柄钻头

网友:
可能用的少,没发现过。我都是用的良明的。

网友:
你倒转试试!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杂牌会“掉粉”

楼主:
老哥是说冲击钻孔的时候反转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小弟初来乍到刚入行,有些用词不当,其实就是想问下掉钻头这种情况是所有带冲击档的锂 ...

德伟DCD795,冲击的时候也经常掉,有一次锁死了,不掉钻,夹头松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伟DCD795,冲击的时候也经常掉,有一次锁死了,不掉钻,夹头松不开了。 ...

多谢老哥,看来是共性的问题,不过锁死了还不如掉钻头,锁死钻头直接没法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