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PK AS-300A高频焊台开机显示700度温度不准故障检修过程

楼主(2021-12-01):
TPK  AS-300A高频焊台出现开机显示五六百度,不加热,需要等待二十分钟左右才开始正常加热,或者使用前把焊台放在太阳下晒热有时开机就正常了。
开始以为是烙铁头的问题,然后又重新买了把原厂手柄,结果故障依旧,那就应该是板子有问题了。拆机看了下,在电源板和控制板上分别有一片芯片,CD4011和OP07C,就直接tb分别买了芯片,理论上应该是OP07C的问题,这个ic与温度相关。
到货后先换OP07C,更换完一切正常了,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
顺便更换了个白色数码管、彩色按钮,提高下颜值,哈哈。

楼主:
如果是震荡有问题,更换CD4011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A:
想问一下, 烙铁都坏了是怎么修烙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 烙铁都坏了是怎么修烙铁的.

五行相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所以要用火来修

网友:
至少得有另一把能撼动电路板的烙铁。

楼主:
还有另一把烙铁……

网友:
之前我一个快克205是开机加热正常,但是温度显示不变,并且温度不受控。反复来回开关加热几次之后就开始慢慢趋于正常,但是放一天之后就又不正常,后来给了一个懂电路的高手,他说是热电偶的电压放大电路出现了问题,换了相应IC之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造型挺有意思

网友(2022-03-12):
这手艺厉害了。。。

网友(2022-04-20):
这焊工也有待加强啊
技术棒棒的

网友:
白色确实漂亮

网友:
这个造型挺独特的

网友:
只有一把怎么修?

网友(2022-09-09):
开机显示200多度,然后500多600多700多度,能加热,更换op07直接显示se解决了,把3个贴片10uf电容换了正常,换op07显示se是因为国产op07质量太差

网友:
目测楼主换的TI产OP07是山货,TI标明显不对,不过能修好也说明运放能用。
这年头深水宝卖的TI运放应该7、80%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