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UC3842电动车充电器成功改可调 160V/5A

楼主(2021-12-01):
前几天看到本站介绍3842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的,刚好我也有一个。于是拆开研究,成功改成可调电源。
输出电压范围设置在0~160V,输出电流范围设置为0~5.2A。输出功率限制在240W,开关管电流限制4.5A。
先看成品,然后介绍修改过程:

楼主:
下面是修改过程:
这个充电器用3842为PWM控制芯片。
首先拆掉3842的启动电阻和供电限流电阻,把主滤波电容和开关管换成更大规格的,改过流检测电阻
找一个尺寸合适的小开关电源,把电压改成15V给次级358、风扇、表头供电;
并且在变压器上多绕一组电压16~20V的绕组,给初级3842供电。
然后开始修改次级,这个充电器的原始电路是这样的:
红灯为电源灯,红绿双色为充电和充满指示。
电压反馈由47kΩ、33kΩ和2.2kΩ并联(成2.0625kΩ)计算2.5V×(1+47kΩ÷2.0625kΩ)=59.47V。电流反馈由5V1稳压管上的82kΩ、4.3kΩ和150kΩ并联(成4.18kΩ)计算5.1V×4.18kΩ÷(4.18kΩ+82kΩ)÷0.1Ω=2.425A,而转灯电流则是5.1V×1kΩ÷(1Ω+82kΩ)÷0.1Ω=0.6145A。
拆掉原上下反馈电阻,把上反馈电阻改为精密定位器,下反馈电阻可根据需要的电压范围设置,按图中设置则为2.5V×[1+47kΩ÷(1.5kΩ÷2)]=159.2V。
拆掉原电流设置分压电阻,改为电阻和精密定位器串联,电阻大小根据需要输出最大电流设置,按图中设置则为5.1V×4.7kΩ÷(4.7Ω+39kΩ)÷0.1Ω=5.5A。
同时修改转灯电流的设置电阻,5.1V×1kΩ÷(1kΩ+470kΩ)÷0.1Ω=0.11A。
拆掉原抬压充电的电阻和二三极管。
从358的恒流输出控制脚接三极管出来控制红灯,使其作为恒流显示。
拆掉防反接二极管,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成耐压足够的,把输出整流管也换成更大规格的。
修改完成的电路板:
最后在外壳找空闲的位置开洞,放置精密定位器、输出接线柱、电压电流表头。
为了防止过热,在整流管散热器里放一个热保护开关,如果温度过高会断开电源。
这样改装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修改过程:
这个充电器用3842为PWM控制芯片。首先拆掉3842的启动电阻和供电限流电阻,把主滤波电容和 ...

举一反三,做的厉害。

楼主:
下面是小插曲:开关管的电流波形像阻尼一样,截止的时候产生的负压很高有点恐怖;
整流管的反向尖峰非常高,100V输出就有300V尖峰,用不了肖特基,只能用快恢复。

网友A:
你需要碳化硅整流管,耐压足够

网友:
厉害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B:
2A   提升到5A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   提升到5A    ???

仔细看修改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碳化硅整流管,耐压足够

没有,啊哈哈

网友:
估计开关管的高压应力增加不少。
如果原来的是600耐压,最好加到700或者800放心一点

网友:
这个实用,回去看看家里有没有类似方案,要不再研究一下价格微调

网友:
看看就得了不会做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正好刚需

网友:
我去,这整的,太麻烦了

网友C:
小白路过,不建议改到那么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路过,不建议改到那么高电压。。

好多灯条都是一百多V的,太低了点不亮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
检流电阻建议再并一个,0.1欧姆大电流下估计得上100度,影响精度,
358建议换个输入失调电压小点的运放,这样小电流更准,检流电阻也可以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