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西门子PLC(24v/5A)供电电源PS307

楼主(2021-12-01):
拆一个西门子SIMATIC S7 plc的供电电源,规格是24v5A。零件号是6ES7  307-1EA01-0AA0,看上面的标识产地是罗马尼亚,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到有made in Romania的产品。

外观和各标识

通电指示灯亮起

没有螺丝 两侧卡扣

两把电笔撬开

输出接线端子部分还有两个卡扣

出来两个滤波电容意外最显眼的是这一大块铜片 面积不小,散热片一侧是桥整,不过整流桥并没有贴在散热片上,有一定间隙,看来整流桥并不太需要它。

另一侧 是开关管 固定在散热片上

低压部分的滤波电容

背面
over

网友:
西门子产品好。

网友A:
看着就是个耐用的货

网友B:
看到了电感部份使用西门子自家EE型磁芯(EPCOS),这个电感用料已很好了。

楼主:
工控环境都不太好,必须可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就是个耐用的货

是的成年的不断电,持续待机和工作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电感部份使用西门子自家EE型磁芯(EPCOS),这个电感用料已很好了。

行家里手呀

网友:
意法的丝印是真的差,什么型号都看不清

网友:
实实在在啊

网友C:
你们继续吹吧,西门子电源质量差是出了名的。还有那种电路结构,里面有个电路检测电源电压,控制继电器实现桥式整流和倍压整流的切换,从而对110/220自适应,一旦电压不稳或该电路性能不好,直接就炸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们继续吹吧,西门子电源质量差是出了名的。还有那种电路结构,里面有个电路检测电源电压,控制继电器实现 ...

刚想说这个来着,这电源稳定性真心烂,同样的一台设备,主plc西门子,副plc信捷.西门子的电源炸过两次了,信捷的目前健在

网友:
为啥一说到罗马尼亚,我竟然第一反应是特兰西瓦尼亚,传说中吸血鬼的故乡,当时还愣了一下(啥时候数码之家也这么魔幻了),不过有一说一,这个电源设计的真心不咋地,切换电路不稳定,容易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想说这个来着,这电源稳定性真心烂,同样的一台设备,主plc西门子,副plc信捷.西门子的电源炸过两次了,信捷 ...

确实,切换电路设计的不稳定,容易BO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继续吹吧,西门子电源质量差是出了名的。还有那种电路结构,里面有个电路检测电源电压,控制继电器实现 ...

台达电源入得了大侠法眼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们继续吹吧,西门子电源质量差是出了名的。还有那种电路结构,里面有个电路检测电源电压,控制继电器实现 ...

这个设计如何,我在老站发的帖子:
西门子 SITOP PSU200M 6EP1334-3BA00 DC24V/10A直流电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77039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设计如何,我在老站发的帖子:
西门子 SITOP PSU200M 6EP1334-3BA00 DC24V/10A直流电源
http://bbs. ...

不管是哪个型号的电源,西门子直流电源质量差,在业内是出了名的

网友:
电源而已,坏了就换,铭纬的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