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全新国产s-300-12电源 看做工用料是不是不亏

楼主(2021-12-01):
应该是国产的吧  全新电源 12v 25a 300w 今天到手就拆了  电容挺大功率应该足  没有那么大负载没法测试。29块钱包邮  感觉不亏  应该能用个几年吧 ,输出16v 3300uf电容怎么样  能不能无脑换成固态电容  库存1000uf 2200uf  3300uf固态好多  不用感觉浪费  小白困扰
然后有个问题 空载功耗4w  加风扇1w  空载5w功耗好高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是不是输出电阻的问题 可以去掉吗 去掉哪个电阻

网友:
看着质量不错。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换完有没有效果谁知道

网友B:
咸鱼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示波器换完有没有效果谁知道

对啊 没有示波器不敢轻易换成固态的  只有等坏了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买的吗?

某宝  销量几万 用了3元省钱卡的卷  正价也就三十多  三无产品  我怕是翻新的拆机一看不是  从电路板到原件都很新  就是没有品牌

网友:
29能买到全新的???虽然是山上来的也不应该是全新的吧

网友:
25安培,有点儿悬吧?

网友C:
跟明纬S350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明纬S350对比下

空载功耗多少  我这个不接风扇空载3.8w   接风扇5w功耗

网友:
看着有点不太行

网友D:
300W功率才30元左右,应该超值了。用的是7500方案,是比较成熟的方案。考虑到价格,使用时注意功率留些余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W功率才30元左右,应该超值了。用的是7500方案,是比较成熟的方案。考虑到价格,使用时注意功率留些余地 ...

价格美丽 待机功耗有点高 4瓦

网友E:
KA7500跟TL494一样的开关电源,用料也没问题该有的都有,那个假负载不能去的,必须要有假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KA7500跟TL494一样的开关电源,用料也没问题该有的都有,那个假负载不能去的,必须要有假负载的 ...

好吧  知道了 谢谢

网友:
这个价 里面几个大件应该是拆机件   个人猜的

网友:
    用拆机件也挺好的,有些配件买新的很难买到到真货

网友F:
这种大电流的一般用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大电流的一般用在哪里?

LED电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