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朗科 Netac 固态硬盘 N500S 120GB 有坏扇区修复成功

楼主(2021-12-01):
同事的电脑,进入桌面后概率性的桌面东西不见了或提示系统丢失关键文件需要重启。
桌面存的图片有些也打不开,估摸固态坏了,虽然健康度100%,但是测速不稳。

更换新的固态硬盘问题解决。
旧硬盘就被我拿来研究了。
朗科 Netac 固态硬盘 N500S 120GB

侧面封签纸下有棵螺丝,拧开后就扳开了。
先发修复前的测试图,这是在USB3.0硬盘盒下测试的

波动很大
开盘图

正面

背面

全家福

主控SM2258XT

存贮芯片特写,正反3个

在坛友的指导下,网上下了开卡工具,试了几个后量产成功。

这里Edit config 的密码是两个空格
成功后测试图如下

这是读取的

写入的差异大,基本接近这个图形

实际拷贝东西测试下

这个应该是过缓的速度

修复后软件测试表现很高,实际拷贝这么慢,还请各位大神指导!

工具附后

奇怪了,现在不能更改下载附件扣币设置吗?
这是我下的其他版本的,但没试成功

网友:
2258XT+黑片BOK  朗科也就这样子

网友:
你测试是1G大小测试,当然测试出来的基本就是最佳性能
复制的东西几十个G,超缓存了,可不是慢吗?

网友:
算可以了吧,。。。

网友A(2023-05-12):
坏道卡住可以用吗

网友:
朗科啊.....毫无意外

网友:
朗科应该还不错阿

楼主(2024-04-05):
引用 网友A:
坏道卡住可以用吗

固态硬盘的话你可以网上找开卡工具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