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千兆宽带下载时cpu占用很高的问题

楼主(2021-12-01):
    在千兆宽带下,用bitcomet下载时,cpu占用非常高,下载速度500-600兆时已经彪到70%以上,时不时甚至能达到90%,整机运行已经明显卡顿,看个片子都卡。而且可能受制于cpu满载,一直没试过跑满1000兆,顶天600兆了(用电信测速工具可以达到980兆),实在发挥不出千兆环境的最大效能。恳请各路高手支招,感谢。
     机子配置是h81、i5 4590、8兆内存、固态硬盘,用过板载的8111g和独立的8111f网卡,基本没大区别。
    不知换个intel的8257x系列或博通5721网卡会不会有些帮助?

网友A:
I5不至于性能不够吧,会不会是硬盘瓶颈呢

网友:
BT本来就比较费CPU资源,CPU占用相对高点也正常。不过貌似我以前下PT跑满千兆也就差不多这个占用,我那台笔记本还是双核的老老老i3。按理说楼主的台式机i5应该比我的笔记本i3强多了吧。

网友B:
网卡不行我的nas也是,主板自带的螃蟹8111跑满的时候就很吃CPU,装了个intel的i211上去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5不至于性能不够吧,会不会是硬盘瓶颈呢

谢谢回复,硬盘的占用率大概只有20-30%,应该不是瓶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卡不行我的nas也是,主板自带的螃蟹8111跑满的时候就很吃CPU,装了个intel的i211上去好多了 ...

谢谢了,我也怀疑是网卡不行,听说intel的卡接管了很多cpu的活儿,看来所言不虚啊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原因吧

网友C:
不会看进程吗

网友D:
给磁盘缓存设置到1G,然后你就会感受到CPU下降的快乐——20年比特彗星玩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看进程吗

谢谢回复,从进程看是bitcomet和系统中断这两个吃cpu最凶,我觉得网卡处理中断的方式不太适合高速下载,intel卡的intmod和其他几个特性应该可以降低中断的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磁盘缓存设置到1G,然后你就会感受到CPU下降的快乐——20年比特彗星玩家上 ...

谢谢,默认情况下彗星缓存已经超级大了,高峰时吃掉了6个g,而且现在感觉磁盘不是很吃力,才30%占用,缓存应该不是主要矛盾吧

网友:
你这个的根源不是千兆跑满,这个级别cpu即使千兆跑满充其量也就十几%占用率,这个很可能是bc设置问题,或者是线程数(或者叫个别的什么词)开的太多了。每个线程占用一点,几百个线程就很客观了,这一点参考迅雷,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E:
因为BT要不停做hash,这是纯CPU操作,自然慢...

解决方法:等着呗,或者试试看其它客户端

不是做PT可以适当降低上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BT要不停做hash,这是纯CPU操作,自然慢...

解决方法:等着呗,或者试试看其它客户端

另外CPU是不是开节能了,跳频+hash可能时不时出现高负荷低主频的case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默认情况下彗星缓存已经超级大了,高峰时吃掉了6个g,而且现在感觉磁盘不是很吃力,才30%占用,缓 ...

系统中断是系统空闲资源,如果是确定下载的时候吃资源最凶那只有一种可能,你下载的资源里面种子或者种子内部的文件过多,给系统造成太多的IO压力,要么CPU和内存升级,要么更换整个平台或者使用uTorrent、qTorrent等这些支持超长IO种子的工具,比特彗星对付那些比较大体积的种子或者比较多文件、分段的种子确实很差,到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
实际上和网卡关系不大,很简单的理论,你局域网千兆复制文件,CPU占用率能有多高?撑死了不到20%,大量的CPU资源耗费在了线程调度和HASH计算,以及SSL加密上了(bitcomet很多情况下P2P使用SSL加密传输的)

网友:
问个题外话,为什么我联通网络用BT下载很慢,只有几十K,最多一二百K的样子,用讯雷却能达到几M的速度,有些种子BT就没有速度,迅雷却能下,请问这是网络的问题,还是BT软件没设置好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网卡使用cpu性能了

网友:
硬盘写入是多少速度?千兆宽带,500-600兆速度是什么意思,转换成下载速度是多少MB/s

楼主:
近段时间有点忙,没顾上回复,现在把最后的结论向大家汇报一下;)
其实,真正导致千兆传输cpu占用高的罪魁祸首是:360安全卫士、360安全卫士、360安全卫士

一路折腾下来,网线重做、更换了一堆,墙上的网络模块都差点要重弄,结果正好遇到一台笔记本电脑重装
系统,裸系统顺便测试了一下,结果大跌眼镜,CPU占用比我台机低太多了,而那只是台I3本本!!
最后再测一圈,终于发现问题就出在360这个准流氓身上,删掉后,装个火绒(感觉比裸奔放心一点点
系统跑的一路轻快,跑bt到70-80MB/S,CPU才30-40%,用IDM四连接下满115-120MB/S,占用不超过30%
至此,折腾完毕!:)谢谢

顺便一说,这次还买了一块I210,感觉比螃蟹8111占用的确低一些,但幅度没想象中那么大,大约平均低个
10%-15%吧,也可能是我的网络负载低,体现不出intel卡的优势,以后玩软路由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