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DIY一只HYDRO的防水手表

楼主(2021-12-01):
考虑了一下这个内容算是钟表还是仪表,这里面的改造可能还更倾向于把手表作为计时仪器,遂置于仪表分类。
疫情以来不怎么上班,在家办公时间一长的最大问题是随手捞起本书就能看下去,活动量少,姿势又不好,结果最近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又犯了。看来得加强锻炼。腰部锻炼的最佳方式是游泳。一直想DIY一块HYDRO的防水表也就有了动手的借口。HYDRO技术是Sinn提出来的,我不玩潜水,更潜不了Sinn标称的那个深度,充其量也就是游游泳而已,就是自己平时戴的手表下水也没有任何问题,只是给自己找个借口玩玩罢了。
从上小学起戴表已经成为习惯,总觉得看手机时间不如抬手看表方便。以前游泳的时候发现手表在水下的可视角度远远小于空气中的。原因是水的折射率大于空气的。曾经想过如果在表壳中充入折射率与水接近的物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偶然发现真有这样的手表,就是Sinn,不仅可以解决可视角度问题还能大大增加防水深度。对Sinn的风格的确是hold不住,而且只能返厂更换电池,价格不菲。不过既然都是搞工程技术的别人能搞出来的技术我也可以研究一下。看到不少把计算机都整个浸没液冷的视频,分析过之后觉得diy难度不大,有的地方还要试验一下。
1改造要基于石英机芯。
2为尽量减少后期调整过程,最好用年差机芯,最好带万年历功能。或者根本就不要日历功能。
3太阳能或长寿命电池可以减少开盖次数
4电波表,由于介电系数和损耗的差异可能会明显影响电波表的接收效果,须进一步测试。
5电机,从sinn的情况看走时步进电机应该是可以适应改造的,但增加的阻尼必然会增加耗电减少电池使用时间。万年历手表有的是超声波电机,改造的影响须进一步测试。
6介质,应选用低粘度,高绝缘,与塑料和金属不反应,疏水性的无毒无害液体。安全起见测试用的是医用硅油。但粘度不是很低。

DIY的试验过程,Sinn里面用了一颗ETA955机芯,用这个机芯的表没见过太便宜适合做实验的,而试验主要是验证介质与塑料零件与漆包线绝缘层与夜光材料的相容性,以及介质粘度对走时的影响。因此在淘宝随便找了一只廉价小表头做初步验证。没有真空注入设备就简单的采用浸没+离心排气的方法。本以为廉价表头也就是2035了,没想到不知道哪儿产的塑料机芯,真是太塑料了,正好验证介质对塑料的长期影响。
图片看效果还不错。可视角度趋于180°。

已经测试了半个月,走时精度没有任何影响,峰值电流略有增加预计对电池寿命影响20%左右。
后续会进一步更新测试结果和改造的情况。
下一步打算买块便宜的卡西欧试试。
先用这个LTP1313试验一下
充油前

充油后

注油后,通透漂亮,可视角度接近180°

水下效果

网友A:
期待详细过程,很想看看你为了防水和灌水都干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详细过程,很想看看你为了防水和灌水都干了些什么

我做事情比较慢,刚刚开始试验,而且这试验想快也快不起来。为了方便操作我是在一个套子里排气的,就不上图了。理由是1大小合适2强度不错3柔软有弹性方便在外面操作不会弄一手介质4无杂质5与充入介质不反应不相溶6还方便系上口做离心分离……
本想买块卡西欧的旗鱼改造,但我不太喜欢这种风格的,要是喜欢这种风格我还不如直接买块sinn了省得瞎折腾。下一步是找块适合改造的表。价格还要低。我是穷人

DIY的HYDRO防水手表冷冻实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3013-1-1.html

网友B:
lz你往里灌了什么液体?是硅油吗?

网友C:
为折腾而折腾吗,买个防水不就行了。

网友D:
难道是表壳内注满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往里灌了什么液体?是硅油吗?

是的,是硅油,也考虑了其它几种,但硅油是最好找的,如果失败了在考虑换其它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表壳内注满油?

就是这个道理,注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折腾而折腾吗,买个防水不就行了。

没看懂我的帖子,估计也没在水下看过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懂我的帖子,估计也没在水下看过表

确实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硅油,也考虑了其它几种,但硅油是最好找的,如果失败了在考虑换其它介质 ...

硅油应该没问题,耐震压力表里面就是灌的硅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看懂。

这张图是sinn的,这回看出区别了吗?我的表都防水,游泳也都没问题,我要解决的是视角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油应该没问题,耐震压力表里面就是灌的硅油

防震压力表里是机械结构,里面的硅油主要是为了抗冲击。虽然也有齿轮但和手表里的齿轮不太一样,压力表精度对阻尼不那么敏感,石英表里的电路和塑料件是要测试的重点,从电流和半个月来的运行情况看可以认为阻尼这项是pass的。下面就是找个wr50或wr100的表改了。廉价卡西欧基本都满足这个要求,里面基本上就是2035机芯,足够可靠,没必要一定955,二者扭矩差不多。打算改的时候直接换个新电池,不游泳的时候就泡水里,先泡一年……
从第一块的状态看即使不下水,表盘效果也明显提高很多,非常通透,都能超过我6k多的西铁城,但这只是十几元包邮的玩具表头,不可能有镀膜防反光的表镜。刻度和指针好像就在玻璃表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震压力表里是机械结构,里面的硅油主要是为了抗冲击。虽然也有齿轮但和手表里的齿轮不太一样,压力表精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震压力表里是机械结构,里面的硅油主要是为了抗冲击。虽然也有齿轮但和手表里的齿轮不太一样,压力表精 ...

确实很通透

网友E:
换个智能手环折腾吧,机械的太贵了在水下你还要解决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智能手环折腾吧,机械的太贵了在水下你还要解决背光。

机械的不能这么改,不习惯手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