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净水器满滤芯ADD550拆解,求鉴定是不是智商税

楼主(2021-12-01):
去年双10买的飞利浦的净水器ADD6800自带的滤带用了1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机器提示更换滤芯,京东上又淘了一个新的滤芯。飞利浦这个滤芯的设计真的蛋疼,拆下来非常不容易,中间的拉手太小,只能伸进去两个指头,根本转不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下滤芯。

从拉手处锯开,外壁还是很厚的。

拿掉一个类似塑料盖的东西,就露出了滤芯

这个黑色的应该是活性碳吧,看颜色好像是三层,中间的颜色深一些,里层和外层的颜色浅一些

这个是RO膜?

靠,太过份了,连商标都不拆下

拆开是这个样子的,就一点点的东西,没感觉宣传的5层啊

这是出水口和进水口的位置

这是商家的宣传,大家帮忙鉴定下,这个和商家的宣传是不是符合?这个滤芯是不是智商税?还有我感觉滤芯里面都没有什么颜色,是不是说明我的水质还可以,这个滤芯还没到寿命?

网友A:
多重回宫设计一体化滤芯。

对原始水质有一定要求的类型,原水水质不好的不要用。  要用必须加多重粗前置保护滤芯。

你一般看到的都是一重滤芯,就是这个滤芯其中的一部分做成一个,那么冗余量比较大,一般用于水质比较差的地域。

网友B:
设计可以。。RO水就是纯水。。复合滤芯更换方便,缺点就是贵。。

网友C:
为什么不买通用滤芯的,这一点就是智商税

网友D:
嗯,看宣传图上,你这个该有的东西还是都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看宣传图上,你这个该有的东西还是都在的

拆解也差不多,至少看到三层东西了,主要的都在。。

就是粗滤冗余非常小,还没拆到,原水水质太差特别费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可以。。RO水就是纯水。。复合滤芯更换方便,缺点就是贵。。

是的,一个芯就400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可以。。RO水就是纯水。。复合滤芯更换方便,缺点就是贵。。

贵,冗余小,以最短寿命的部分为滤芯寿命。

一层PP堵死,滤芯就完了,看外壳一层PP区域不大,有泥沙的话非常容易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买通用滤芯的,这一点就是智商税

唉,女人你懂的,买东西看颜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回宫设计一体化滤芯。

对原始水质有一定要求的类型,原水水质不好的不要用。  要用必须加多重粗前置保 ...

我这个芯是不是还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过滤完能看得见的,然后加上看不见的,滤芯的材质是有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女人你懂的,买东西看颜值

也是通用的,要五个瓶子,确实女人会看着蠢,没颜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芯是不是还能用一段时间?

没看到首层PP,这个设计首层PP是寿命短板 ,从已经看到的部分,你家原水质量不错的,可以继续用一段。      提示器应该是个流量计,靠流量算寿命,不按水质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贵,冗余小,以最短寿命的部分为滤芯寿命。

一层PP堵死,滤芯就完了,看外壳一层PP区域不大,有泥沙的话 ...

有道理,像你这样一说厂家就是更赚钱了。。。

网友:
不是通用滤芯的都是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像你这样一说厂家就是更赚钱了。。。

还有个秘密没敢说,这个滤芯的价格如此高,是可以下芯片的,就是类似打印机墨盒芯片的东西。

然后就让你无法再利用,看看还干净可以继续用,也无法使用下去了。

如此操作也是可以的。    悄声,估计楼主这个带芯片偶。。。嘘

网友:
复合滤芯,以国内常见的水质和供水管道状态,第一层的寿命很难赶上RO膜的,经常一起换的话估计比较适合有钱人

网友:
滤芯寿命不看是否还能出水来定义的,从开始用开始不可避免的内部会遭到水源污染,一定时间后细菌微生物染物就会开始繁殖产生或者分解出有毒物质,在实验室里测算的最长时间可以保证过滤效率的情况下会缩减部分时间,可以适当延长时间来节约成本但不建议超长时间使用而不更换耗材,最长不要超过1倍建议时间。

网友:
我给你做个连连看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