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推敲一下安捷伦E5818A Trigger Box如何应用

楼主(2021-12-01):
手上的砖头一块E5818A网上有手册,不过有点深奥,放这用白话的方式推荐如何应用。一个触发盒子,通过以太网触发电平?不太明白。

网友:
串口115200看看他系统是个什么鬼样子

网友:
没见过的玩意通常我是拆开瞧瞧。

网友:
1588是通过lan的授时协议。触发是通过bnc到仪器的triger in一般在仪器背板。仪器一般也有triger out口,要在两台以上仪器同步触发又对触发精度要求更高时就要这么个设备,如果要求不高,为了省钱也可以一台triger out用三通接多台triger in,根据电缆长度设置delay,就是换电缆要长度一致或重新调整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