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银灿IS916量产失败现在用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显示无法识别,求助大神

楼主(2021-12-01):
银灿IS916量产失败现在用量产工具也无法识别显示无法识别,量产有强开ddr,求助大神

网友:
进设置,取消DDR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量产工具也读不出盘了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点击搜索装置,认不出,显示not support this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点击搜索装置,认不出,显示not support this .......

遇到过这种,短接闪存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估计是916和916en工具互刷的结果,只能短接或者拆下来清空

网友(2022-04-08):
我的是916EN的主控,SDTNPMBHEM-016G的闪存,量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