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烧坏的电动执行器电路板

楼主(2021-12-01):
   这个执行器是客户在管道和阀门焊接时没拆执行器,给烧坏了。可以明显看出这不是电路故障烧的,内部原件几乎没有幸免,刚开始还扯皮说是电路故障,就让他们寄回来查原因,最后定性是他们操作不当,重新又买的新的,这个尸体在公司放了好久,今天把里面的电路板和电机给拆出了。上图:

网友:
工业控制用的DD,用料豪华。

网友:
这个电机很好。

网友A:
这是外面着火烧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外面着火烧的吗

可能是搞电焊,几百安的电流从里面流过了。

网友C:
这个电机在额定电压和负载下只适合短时工作,我记得是最长10分钟,和高压开关里的储能电机差不多,不适合长时间工作。

网友D:
看第二图,这个是电动阀门拆下来的执行器吧?有矢量开启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第二图,这个是电动阀门拆下来的执行器吧?有矢量开启功能。

是的,这个是角行程的,就是记忆位置开位置关,还有另一种模式力矩关力矩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在额定电压和负载下只适合短时工作,我记得是最长10分钟,和高压开关里的储能电机差不多,不适合长 ...

应该是,调试时间长了明显感觉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外面着火烧的吗

阀门和管道是坡口焊接的,焊好还要对焊口做保温,要它慢慢冷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搞电焊,几百安的电流从里面流过了。

把阀门往管道焊接时烫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