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盯盯拍mix3行车记录仪,更换电池修复时间归零

楼主(2021-12-01):
行车记录仪的型号是盯盯拍mix3,最近老遇到一个问题,通电后时间归零,提示我连接APP更新时钟,按照提示更新完了,没几天时间又归零,琢磨着应该是内置电池存不住电了吧,拆下来换一个电池试试。

盯盯拍mix3的正面

底面

四周一颗螺丝都没有

用小薄片撬开屏幕边框,配合得非常紧

四周都有卡扣

屏幕四角有四颗螺丝,拆掉

掀开电路板,后面有一根天线,拔掉接头

屏幕用双面胶粘的,抬屏幕必须悠着点

拔掉电池的插头(三根线),两根线的应该是扬声器

电池也是双面胶粘的,用刀片插进去割掉双面胶,电池不能强行拆的。

买的相同规格的电池

双面胶粘上电池

准备接插头的时候发现新电池的插头和原装的不是一个规格,于是又拆了一遍,把原装电池的引线换到新电池上

组装完毕,插电测试 OK。

网友A:
我用的超级电容,3.8V几F的

网友B:
我的360二代美猴王一年多电池就不行了,联系400售后说一会地址短信会发给我,结果等了两天也没有,我就淘宝买了电池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超级电容,3.8V几F的

这种再哪里买的?

网友:
有点像小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360二代美猴王一年多电池就不行了,联系400售后说一会地址短信会发给我,结果等了两天也没有,我就淘宝 ...

你这个夜视怎么样,我买的J501C,夜里就是一坨....毛都看不清

网友:
很多行车记录仪都不装电池了,电池是个隐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夜视怎么样,我买的J501C,夜里就是一坨....毛都看不清

三代G600暗光还行。一二三代我都用过。

网友:
我的360有5年了吧 电池肯定是不行了 懒得折腾 电池的话手上有那种蓝牙耳机充电仓 400mah的 应该可以放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夜视怎么样,我买的J501C,夜里就是一坨....毛都看不清

提个灯笼都看不清的那种,不过夜视没几个品牌可以吧!这东西除了电池不耐用其它还行,等坏了就换海康

网友(2022-09-19):
不知道用法拉电容替代的方法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