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咸鱼上有很多所谓剪线电动工具锂电池充电器,有的还很新,什么来源?

楼主(2021-12-02):
最近想买一个国产某城牌电动工具充电器,发现咸鱼上面有很多所谓“更换电源线”、“剪线”的充电器出售。
很奇怪,这些充电器来源是什么? 如果是外国品牌,可能是洋垃圾。但这是国产品牌,生产都在国内。 难道是残次品流入市场,又或是返修品?

网友:
剪线的都是有问题和故障的,这类东西没有技术最好别买,修的费用或许比买一个还贵

网友A:
小厂生产的质量差的,或者处理库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厂生产的质量差的,或者处理库存的?

库存的不用剪线吧?

网友B:
电源线剪下来可以直接卖钱,壳子直接当塑料卖,然后卖塑料的懒的拆直接给海鲜市场,或者海鲜市场人时常去收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存的不用剪线吧?

不剪线就是新的,劣质新的不如好的二手。

网友:
可能是工厂里流出来的不合格品之类的把线剪断,然后从灰色渠道当作废品流出。

网友C:
工厂处理次品,一般剪线出或打孔出,防止扰乱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厂处理次品,一般剪线出或打孔出,防止扰乱市场。

原来如此! 谢谢。 估计就是工厂检测不合格的产品,通过灰色渠道重新流入市场。

网友:
工厂处理次品,没过硬的技术和运气宁愿买洋二也别碰,洋二往往有惊喜,这种基本都是眼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剪下来可以直接卖钱,壳子直接当塑料卖,然后卖塑料的懒的拆直接给海鲜市场,或者海鲜市场人时常去收 ...

这种骚操作我也干过,装监控的剩余的电源适配器过多,几个安装工就把电源线全部剪了买给收废旧的,至于那些塑料机头就当废塑料卖了。。。其实全部都是全新的。。。只是国产的质量不怎么样,都只能当废品处理,如果偶尔碰到一个进口的会留下带回家用,毕竟拿在手上都感觉得到,“质量”工艺上得不一样。
当然这么骚得操作,其实忙了大半天剪了好几箱子也没分得几个钱,第二次就不剪了,扔那里就那里了。用车运收废旧路上废汽油,收废旧的嫌弃塑料太多没烧出铜来,基本按废报纸的价钱秤,几个人血亏,废剪刀废手,只能打断的牙往肚子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骚操作我也干过,装监控的剩余的电源适配器过多,几个安装工就把电源线全部剪了买给收废旧的,至于那 ...

现在很多国产电源配线都不是铜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骚操作我也干过,装监控的剩余的电源适配器过多,几个安装工就把电源线全部剪了买给收废旧的,至于那 ...

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买。

网友:
新设备卖不出去了,直接做旧当二手的去卖

网友:
剪线的多数是收废品的收到后直接把线剪了,线另外卖钱。

网友:
电子产品淘汰了吧,现在更新太快了。

网友:
国产的还是买新的吧

网友:
跟剪线电源一个道理  我天天在货场转  我懂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打黑了,不过现在洋垃圾不好进来了,都是些国内玩意没意思

网友:
海鲜市场大部分博s都是假的,国产也许多假的,剪线,一般是次品,部分也是奸商用山上来的剪线冒充工厂次品,等捡漏,水非常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