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解BAiR儿童电动牙刷,得奇葩锂电池

楼主(2021-12-02):
两年前买了青蛙王子儿童电动牙刷,早一段充电后,常半夜自动跳舞。应该是进水短路了,直接废弃。
今天冲着牙刷里的14500电池,暴力撬开。一块电路板,一个小电动马达,一个偏心轴,还以为什么高级货
仔细一看电池,傻眼了,哪是什么14500电池。2.4V400mA的 镍镉电池,什么鬼??两节不明型号的1.2V 镍镉电串联??
还号称品牌“拜尔儿童电动牙刷”,大家都不要碰它!免得上当受骗。

就这货。电池中间,也不算正中间有凹槽,应该是串联1.2V无疑。但怎么会不是正中间呢?不懂!

网友A:
那么大的镍镉写在那呢……你撕掉封皮就知道是不是中间了……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看清了内部结构

网友:
镍镉其实用这上面没啥不好的

网友:
很多电动牙刷都是镍镉 镍氢的

网友C:
镍镉耐操一点吧,又便宜。不容易充死饿死。

网友:
两个串联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镍镉写在那呢……你撕掉封皮就知道是不是中间了……

冲着锂电池去的,没心情拆了。拆了也没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买的呢?

搞错了,不是什么青蛙王子,是拜尔儿童电动牙刷。100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镍镉耐操一点吧,又便宜。不容易充死饿死。

你错了,镍镉最不耐操了,过充过放就嗝屁了,镍氢的还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错了,镍镉最不耐操了,过充过放就嗝屁了,镍氢的还好些。

他说的反话,没有看出来吗?

网友:
早年飞利浦和博朗的牙刷都是这种电池,剃须刀毛球修剪器也都是这种。

网友:
镉有毒,现在好像被限制使用了,铅酸蓄电池里已经禁止加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的反话,没有看出来吗?

哈哈哈,才反应过来,要不是这个笑脸表情真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着锂电池去的,没心情拆了。拆了也没有什么用。

买个电压电流容量时间四合一USB表头,手机录表头视频,如果充电电流没明显变化,估计出是镍氢镍镉限流电阻充电,如果初期电流不变,后期电流减小到几十毫安,估计是锂电池加4056恒流恒压充电芯片。

网友:
选个知名品牌吧。。飞利浦。松下。。

网友:
你说的灵异事件我也遇到了
家里领导买了个冲牙器
半夜莫名其妙自己工作起来
把人吓得不轻
后来检查了下,发现是按键进水导致内部故障了,联系商家给换新了

网友:
啥标题啊,还奇葩锂电池

网友:
不是标注2/3AA镍镉充电电池尺寸:Φ14.5*28.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