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前段时间积分商城兑换的胎压监测装车

楼主(2021-12-02):
前段时间周末去超市回来的路上等绿灯的时候,外卖小哥提醒我说,我车轮胎没气了,我下车一看右后胎一点气都没有了,还好我刚从超市开出来没多远,一点感觉都没有。正想着双11搞一套胎压监测,正好积分商城里有胎压监测,马上下单了一套,青岛的坛友很给力,当天就发货了,隔天就收到了。

满满一盒子的东西,还真不少

这个监测的主机,左侧的那个铜的是天线接口,中间的显示屏接口,右边的是电源接口。

显示屏,不是规则的形状,19年的产品

羊角天线

匹配原车的对插头,对我来说没有,我只有那个小的电源接头。

先测试一下,气门嘴没装好,所以没有压力没激活

路边找了个修车店,花了80块,装上了,说不需要做动平衡。
我装在后视镜上方,从前阅读灯取电很方便。还有电瓶电压提示,短按左边的按键可以显示温度,长按进入设置模式。

网友A:
不动平衡就是扯淡。

网友B:
数码之家的,竟然不是自己安装,差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的,竟然不是自己安装,差评

那里都能看到你啊。。。

网友:
一点气都没有还能没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里都能看到你啊。。。

最近不想干活,就坛里逛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动平衡就是扯淡。

10年前,单独补胎10元,单独动平衡15元。自己选择。

前两天去补胎,已经30元了,动平衡没问。小电动车反正几乎不跑高速。

网友D:
现在淘宝100-200元的外置型。气门嘴拧上就行,显示器自带锂电池+太阳能,双面胶找个适当的地方一粘,了事。

发现轻微漏气,基本都是扎了,直接开去补胎。

就不用等路上坏了,自己动手搞备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100-200元的外置型。气门嘴拧上就行,显示器自带锂电池+太阳能,双面胶找个适当的地方一粘,了事。 ...

还是比较喜欢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的,竟然不是自己安装,差评

之前确实看到过有坛友自己安装的,就是轮胎不好充气

网友:
以前的轻舞风扬的外置,螺丝容易锈住,还好有太空剪,把螺丝剪破,现在新的外置螺丝拧不上去了,就不用螺丝了

楼主:
外置的一般为了安全都加了螺丝,充气时太麻烦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外置的一般为了安全都加了螺丝,充气时太麻烦了

我试过了,加上那个螺丝还是可以手拧下来,干脆不加了。
充气反正要拧下帽子,拧下传感器也是一样的。
就看会不会被人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加上那个螺丝还是可以手拧下来,干脆不加了。
充气反正要拧下帽子,拧下传感器也是一样的。
就 ...

不是恶意的,应该没有会偷这个吧,我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

网友:
我的外置的用了几年了,没问题,换过电池

网友:
一定要做动平衡,高速就知道了!

网友:
买这个用了多少银子呢?

网友:
外置的一般不会偷的,偷了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淘宝100-200元的外置型。气门嘴拧上就行,显示器自带锂电池+太阳能,双面胶找个适当的地方一粘,了事。 ...

几十块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
拆轮胎不做动平衡就是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