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T nand也能跑openwrt

楼主(2021-12-02):
中兴B860AV1.1T nand也能跑openwrt

楼主:
先刷M201S 带ROOT固件,再用N1 openwrt刷入TF卡,后在盒子装【安卓】切换卡载系统V1.0.apk

楼主:
DTB 选S905X- p212

网友:
盒子变路由吗? 这样用来玩法一直没有搞懂?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网友A:
网卡不是千兆的  能用来干嘛 旁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是千兆的  能用来干嘛 旁路由??

这种一般都是用来**上网 + 去广告 的
毕竟CPU处理能力比普通路由器强得多,内存也大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刷M201S 带ROOT固件,再用N1 openwrt刷入TF卡,后在盒子装【安卓】切换卡载系统V1.0.apk ...

刷带root固件的目的是为了运行 切换系统的app
其实不刷机,不root 也是可以的
用 adb 命令, adb reboot update 应该就能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是千兆的  能用来干嘛 旁路由??

很多用处的,例如做打印服务器,web服务器,nas服务器

网友:
这个刷openwrt有点浪费,还可以刷armbian

网友:
刷游戏机性价比最高

网友:
有教程吗。能出个教程么。

网友B:
等出教程。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出教程。看着不错。

给你一点思路
1、先刷第三方带root安卓系统
2、安装u盘 tf卡启动apk
3、img文件写入u盘或者tf卡(要用软路由的写软路由img,要游戏机的写游戏机的img)
4
具体型号那就只能你自己查资料了 不过网上别人的教程有很多也不是全对的 自己还是要琢磨一下

网友:
到底是b860av1.1-t的硬件刷m201s的root固件还是说刷魔百盒的固件?刷了之后会丢失遥控器文件么?只想给b860来个root就够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请LZ不宁赐教,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一点思路
1、先刷第三方带root安卓系统
2、安装u盘 tf卡启动apk

为什么我能启动armbian,就是启动不了游戏系统换过dtb也不行,能给一个游戏系统吗

网友C:
这种盒子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刷游戏机,当小电脑也没啥用,存储太低了,真正跑电脑应用办个工性能也不够。

网友D(2023-03-25):
是ZXV10 B860AV1.1吗?文件在哪下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盒子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刷游戏机,当小电脑也没啥用,存储太低了,真正跑电脑应用办个工性能也不够。 ...

能当路由器也可以呀!其它的也没有啥用,这样的电脑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ZXV10 B860AV1.1吗?文件在哪下载?

不是V1.1。V1.1性能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当路由器也可以呀!其它的也没有啥用,这样的电脑作用不大

刷个电视盒子也行啊,不过家里有智能电视的就用不上,我玩了几个盒子春节回家都是送给亲戚升级老电视看智能电视了。家里软路由可以ALL IN ONE,爱快做主,虚拟机用openwrt,docker开各种插件当n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