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继续请教坛友

楼主(2021-12-02):
一点理解:      初中阶段的物理知识:电压=电流x电阻;如此有这样的结果:若电压是12伏,电阻分别是1欧,2欧,6欧,12欧,就对应得到电流是12A,6A,2A,1A。但这里的电压不等于电源,电源能提供的电流是有局限性的,在没有过流保护的情况下电源就坏了。
   维修电源的出现在某个范围内就解决了单独调节电压或电流的困难,不再简单套用“电压=电流x电阻” 了,

    问:48v电动车充电器若(494芯片,限流1.8A,充电器空载最大是59v),若给某个固定数值的小负载(不是蓄电池)供电,如10欧的电阻,只能按充电器的1.8A输出而不损害充电器,若是40欧电阻,就按接近1.5A输出,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初中阶段的知识不够用。

网友:
这样理解对

网友:
理解对的,不过普通48v电动车充电器,给10欧电阻是不工作的,因为电压太低,一般最低40V左右吧

网友:
物理的基本公式是一定正确的,要看对具体事件的理解。理论上,如果负载是10欧,电压48伏是恒定的,那电流是4.8安,但对此充电器来说,限流1.8A,充电器的调节机制会把输出电压降到18伏。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否则要么充电器断电保护,要么充电器放烟花,还有就是电阻器功率小的话会被烧毁。

网友:
理解成电源内部加了个限流电阻,这个电阻会变化就行

网友:
基本是这样,还是遵循欧姆定律,充电器有限流机制超过就降压限流,实际还是控制的电压。

网友:
那些个学到的公式都是对的,但现在应用中都不是理想情况,所以单纯的套用部分公式会造成最终结果出现偏差